请教GPRS模块使用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3-13):
目前在使用GPRS模块是华为的GTM-900C。在实际使用中发现会出现各种错误。比如:
ERROR: 8   ————网络错误
ERROR: 19 ————网络或者内部错误导致网络断开
ERROR: 29 ————缓冲区溢出

另外还是就是ETCPIP命令时超时等等。

目前针对这些错误的处理是:PWON复位模块或者是关闭模块电源重启。

在测试中还是会发现有:ETCPIP没有响应;一直出现ERROR:8无法恢复;一直出现ERROR:29无法恢复;在正常接收数据中,频繁出现IPCLOSE:1等等;

针对这些错误,一般该如何处理呢?

没有熟悉这块的朋友,指点一二呀,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起来。知道的朋友帮帮忙呀

楼主:
这个模块用的人好像还是蛮多的。应该不是模块的问题吧。我估计软件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A(2011-04-28):
有经验的可以奉献下!我们公司也出现了同一个现象!至今没解决呢!

网友B:
先查电源,电源功率一定要够,电压也必须在范围内。TCPIP连接和发送数据时候,功耗很大,如果电源功率不足,会出各种问题。

对于模块产生异常,最稳妥的处理方法自然是重新上电,除非模块永久性损坏了,其它问题都能搞定。

所以设计时候,可以在模块电源部分加继电器和MOS管,用来控制模块的上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