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配置

楼主(2011-03-13):
在动态重配置中,切换不同配置时,会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系统延迟?

网友A:
不会,因为...

网友B:
不同配置切换时,是不会出现明显的系统延迟。当不同配置切换时,只是PSoC内部相应的寄存器设置值发生变化,通常寄存器的读写都是比较快的。

楼主:
谢谢,那么,重构是否会对原来的功能有不利影响,例如LED显示。

网友B:
重构不会对基本配置产生影响,假如需要一直使用某些模块,可以把这些设置到基本配置中。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有一点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