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mplab sim编译时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求解答啊

楼主(2011-03-13):
程序如下
#include<pic.h>
unsigned char table[ ]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char dat ;

void delay ( void )
{
    int i ;
    for( i = 0 ; i<400 ; i++) ;
}

void display( unsigned char k )
{
    TRISA = 0x00 ;
    PORTC = table[ k/1000 ];
    PORTA = 0xEF ;
    delay( ) ;
    PORTC = table[ k/100%10 ] ;
    PORTA = 0xDF ;
    delay( ) ;
    PORTC = table[ k/10%10 ] ;
    PORTA = 0xFB ;
    delay( ) ;
    PORTC = table[ k%10 ] ;
    PORTA = 0xF7 ;
    delay( ) ;
}

void main( void )
{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datavalue ;
    TRISA = 0x00 ;    //初始化
    TRISC = 0x00 ;
    PORTC = 0xFF ;
    TRISD = 0xFF ;
    while( 1 )
    {
        dat = (PORTD & 0xF0) ;
        if ( dat = =0x20 )
        datavalue = 0x01 ;
        if ( dat = =0x40)
        datavalue = 0x02 ;
        if ( dat = =0x10)
        datavalue = 0x03 ;
        if ( dat = =0x80)
        datavalue = 0x04 ;
        display( unsigned char datavalue ) ;
        NOP( ) ;
    }
}

錯誤提示如下
Error   [195] C:\pt\pt.c; 37.12 expression syntax
Error   [194] C:\pt\pt.c; 38.18 ")" expected
Error   [195] C:\pt\pt.c; 39.12 expression syntax
Error   [194] C:\pt\pt.c; 40.18 ")" expected
Error   [195] C:\pt\pt.c; 41.12 expression syntax
Error   [194] C:\pt\pt.c; 42.18 ")" expected
Error   [195] C:\pt\pt.c; 43.12 expression syntax
Error   [194] C:\pt\pt.c; 44.18 ")" expected
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char dat ;”
你误用了全角汉字符,导致编译器无法识别之后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