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电路板上看原理图

楼主(2011-03-13):
怎么从电路板上看原理图

网友A:
就一个个还原

网友B:
这个过程挺麻烦的
不但要看各个器件的内部结构,还按照电气原理连接起来,连起来后还要整理成方便阅读的图式

网友C:
新手来报道
~~~~~~

网友D:
这个要看难度,模拟远比数字复杂,有些模拟电路难到可能无法理解

网友E:
挨个元件测量,然后还原为原理图。

网友F:
我还停留在数字电路上

网友G:
说实话,我还真看不懂

网友:
电路板上的也是一个个模块组成,当你能轻松知道哪个模块是干啥的,你就知道了看这个图了

网友H:
要看到电路原理,就得熟悉电路板上的每一个元器件的用途。

网友I:
慢慢来,要仔细看

楼主:
俺还是先学习了
以后再请教各位

网友J:
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反向工程。。。。。

网友K:
慢慢来,要仔细看
引用 网友I:

仔细看,如果是双面板,还要弄个万用表,测量一下,有些过孔给元件遮住的。

网友L:
首先要知道各个元器件是什么东西,基本功能是什么。然后按照连线,恢复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