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如何消除EMI干扰?

楼主(2011-03-13):
看了版上一些讨论,都说安规电容是电源EMI滤波用的,其中X接在LN之间抑制差模干扰,Y接在LG、NG之间抑制共模干扰(两电容中间接大地),但是具体怎么个抑制法?谁能详细讲一下原理呢?难道仅仅因为安规电容的耐压值高?不接安规电容行吗?会不会电死人?

另外,我还看到很多这样的电路:整流桥之后的直流母线(P)以及直流母线地(PGND),两者之间接了两个Y电容,Y电容中点接机壳地(大地),这是为何?

新手,没经验,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可以试着讲讲,基本原理即可,我不是学电子的,只是用到这个电路,感觉好奇,想学习一下。

网友B:
不接安规电容行吗?会不会电死人?

行不行看原来想接入它的目的是什么
会不会电死人也看原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会这也不明白吧?你说你看了版上的一些讨论

网友B:
具体怎么个抑制法?
谁能详细讲一下原理呢?
难道仅仅因为安规电容的耐压值高?

抑制方法:见元件的接法
原理:从接法中直接得以体现
耐压:与电源等级直接相关

网友B:
整体感觉:基础不牢,概念不清楚。应当加强学习

网友B:
别泄气哦
我说的对不对还不一定呢,只是我说了我的实话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版上的资料,基本只看到结论,没看到讲”为什么“的,而且结论大都是别处粘贴来的(百度谷歌都有)。
按说我用这个别人的成熟产品的电路,功能ok就行,只是以前没见过这个安规电容,想搞清楚原理而已;我没基础,自然比不上您这位专业人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Y电容为何要中间接机壳?

网友B:
Y电容为何要中间接机壳?

这个看看你前面说的“Y接在LG、NG之间抑制共模干扰(两电容中间接大地)”,如果这里的LG和NG接了机壳,那就接,如果没接,就不一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Y接在LG、NG之间“,L火线、N零线,G大地线,意思是,有两个Y电容,分别接在L和G、N和G之间。
以上是电源电路常用接法,我上的图是普通整流电路,对于图中这两个Y电容接的位置,和以上描述不一样我很奇怪,所以才问。

可能是我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B:
你图中的RST各是什么意思很重要。
你一会L N G,一会R S T的,叫人很不好说话

网友C:
L N G ----> L相线、N零线,G地线,一般用于单相交流电的标注。
R S T ----> A相线、B相线,C相线,一般用于三相交流电的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相交流电和三相交流电你自己分不清么?

网友D:
我也不太懂,
简单的理解可以这样认为
通常我们使用的电器是两线的,一根火线(L),一根零线(N),零线认为是三相电的中线,同时还有一根接地线叫做地线,。零线与火线之间的干扰叫做差模干扰,火线与地线之间的干扰叫做共模干扰。

我认为 X电容 就是抑制高频差模信号(一般1-10M)  ,你看 如果来一个高频信号 通过X电容 就直接短路了。
然而Y电容呢  是抑制高频共模信号干,如果有高频信号产生,就能通过Y电容 直接导入到大地。
所以他们都是为了消除干扰,不管是本身干扰外部 还是外部干扰内部, 你看看PI型滤波器。

网友A:
这是从网上找到的资料,请参考!
电压电流的变化通过导线传输时有二种形态,我们将此称做“共模”和“差模”。设备的电源线,电话等的通信线,与其它设备或外围设备相互交换的通讯线路,至少有两根导线,这两根导线作为往返线路输送电力或信号。但在这两根导线之外通常还有第三导体,这就是“地线”。干扰电压和电流分为两种:一种是两根导线分别做为往返线路传输;另一种是两根导线做去路,地线做返回路传输。前者叫“差模”,后者叫“共模”。

    电源线噪声是电网中各种用电设备产生的电磁骚扰沿着电源线传播所造成的。电源线噪声分为两大类:共模干扰、差模干扰。共模干扰(Common-mode Interference)定义为任何载流导体与参考地之间的不希望有的电位差;差模干扰(Differential-mode Interference)定义为任何两个载流导体之间的不希望有的电位差。

    任何电源线上传导干扰信号,均可用差模和共模信号来表示。
    差模干扰在两导线之间传输,属于对称性干扰;消除差模干扰的方法是在电路中增加一个偏值电阻,并采用双绞线;
    共模干扰在导线与地(机壳)之间传输,属于非对称性干扰。在一般情况下,差模干扰幅度小、频率低、所造成的干扰较小;共模干扰幅度大、频率高,还可以通过导线产生辐射,所造成的干扰较大。
    消除共模干扰的方法包括:
   (1)采用屏蔽双绞线并有效接地
   (2)强电场的地方还要考虑采用镀锌管屏蔽
   (3)布线时远离高压线,更不能将高压电源线和信号线捆在一起走线
   (4)采用线性稳压电源或高品质的开关电源(纹波干扰小于50mV)
      欲削弱传导干扰,把EMI信号控制在有关EMC标准规定的极限电平以下。 除抑制干扰源以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开关电源输入和输出电路中加装EMI滤波器。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约为10~100 kHz。EMC很多标准规定的传导干扰电平的极限值都是从10 kHz算起。对开关电源产生的高频段EMI信号,只要选择相应的去耦电路或网络结构较为简单的EMI滤波器,就不难满足符合EMC标准的滤波效果。
    差模传导噪音是电子设备内部噪音电压产生的与信号电流或电源电流相同路径的噪音电流。减小这种噪音的方法是在信号线和电源线上串联差模扼流圈、并联电容或用电容和电感组成低通滤波器,来减小高频的噪音。噪音产生的电场强度与电缆到观测点的距离成反比,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与电流和电流环路的面积成正比。因此,减小这种辐射的方法是在信号输入端加LC低通滤波器阻止噪音电流流进电缆;使用屏蔽电缆或扁平电缆,在相邻的导线中传输回流电流和信号电流,使环路面积减小。
共模传导噪音是在设备内噪音电压的驱动下,经过大地与设备之间的寄生电容,在大地与电缆之间流动的噪音电流产生的。减小共模传导噪音的方法是在信号线或电源线中串联共模扼流圈、在地与导线之间并联电容器、组成LC滤波器进行滤波,滤去共模噪声。噪音辐射的电场强度与电缆到观测点的距离成反比,与频率和电缆的长度成正比

淘宝网店: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p;shop_nick=roy_158
旺旺:roy_158
QQ:52592506
E-mail: roy_158@163.com
专业电子零件销售,及技术咨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和我想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E:
安规电容主要是用来抑制高频段,能量又比较小的干扰,主要的是针对150KHz----2GHz的信号,这些信号去除不干净的话,会在板卡内部到处乱跑,一弄不好就会把cpu给重启;

网友F:
消除共模信号的,没有这个电容,共模电流就会流经其他部分,会对待电流噪声不可预期的影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是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经典最本质的回答,赞!

网友E:
回楼上的,这是花了*币,历经一个月实验才得出来的经验,当然EMC还有好多需要考虑的。

网友F:
会楼上的,当然还有很多考虑的东西,但是这一条还是很重要的,呵呵。你是做开关电源的吗?

网友E:
我是做工业控制的,一般都用电源模块,但是EMC,EMI方面的问题大体都差不多,解决手段也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安规电容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他的失效模式为开路,而不是普通电容的短路失效,这样即使失效也不会使机壳电。

这是我在电源网看到的。感觉那边确实比21ic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