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问题?

楼主(2011-03-13):
一个0~5V的交流信号(50HZ)或直流信号(可先将交流整流)进行隔离,然后送入单片机作AD检测,请问如何实现较为理想精度不高也行。最好隔离成本不要超过3元,本想用PC817但由于没有这方面经验不知如何设计!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比较便宜的办法可以先AD后隔离,但首先要看隔离是否有必要,并非所有应用都需要隔离,而必须隔离的就不要算计成本了。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的回答,因为是作业于工控系统,而且5V是和零线或者火线连接在一起,这样的话我认为加隔离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起码MCU的抗干扰能力会大大增强,之前想着用隔离运放,但隔离运放不是一般的贵。后来想到光耦,但不太会用没有这方面经验连电路图不太会设计。春阳大哥说得好先AD然后隔离,还想请教一个问题,用哪款AD芯片比较好,因为以前都是直接用MCU带AD的,请推荐一款。精度要求10~12bit就可以了,不需要太高,容易操作就行了!谢谢!

网友B:
精度要求10~12bit就很高了.一般隔离采用互感器。

楼主:
10~12bit就很高了???不会吧,很一般的MCU所带的AD都有这个精度了,专门的AD芯片不会没有这个精度吧?如果采用互感器的话,如果电压低到1v以下,我想失真会更严重!

网友C:
春阳的意思是  AD芯片 和 采样信号之间是不隔离的。

但是AD芯片的 数字接口 用 光耦 和 单片机 连接。

这样就实现了 采样信号和 单片机的隔离了。

此方案是最 便宜,最容易实现的方案。但是可靠性相对互感器要低一些。

用互感器 的话,可靠性可以提高很多。毕竟互感器的 可靠性比AD芯片要可靠一些。

网友C:
另外,10-12bit一般的 ADC 都可以达到这个 分辨率。但是不意味着 你的系统可以达到这个分辨率。

如果可以达到这个分辨率。已经很高很高了。

千分之一的精度 对于一个普通仪表而言,已经难能可贵了。

此类 变送器类的 仪表估计售价在500RMB。

如果可以做到万分之五,乖乖,你这个变送器类 的仪表 的价格绝对超过2K。

包括温漂和时漂等测试。

楼主:
春阳的意思是  AD芯片 和 采样信号之间是不隔离的。

但是AD芯片的 数字接口 用 光耦 和 单片机 连接。

这样就实现了 采样信号和 单片机的隔离了。

此方案是最 便宜,最容易实现的方案。但是可靠性相对互感器要低 ...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春阳的意思,互感器我也明白可靠性要高,但应为在小信号用互感器,或者说用什么类型的互感器我就没这方面的经验了,如果有这方面设计的大虾们,望指教。另外的确想像你所说的,或许系统达不到这样的精度(准确来说不需要这样的精度),但没问题我考虑的市场的通用性,比如或许9位已经满足了,但或许10位的通用性强或许更便宜。就像单片机所带的AD,找9位的难找,找10位或者12位的满大街都是而且便宜。因为听pa2792那位仁兄所说10~12位很高,我联想到的是市场通用性的问题,就是说这类芯片难找,或者说很贵,意味者市场上8~9位的居多。

网友B:
采取春阳的方法是最好的,AD转换不做隔离,在AD于MCU间;这样精度就不会因为前段隔离而衰减,互感器存在小信号是衰减严重,角度偏差。MCU的10~12位很高是高了,虽然ST号称有16位,但不知道那位作出真16位来。10-12位去头除尾,真正达到的精度是有限的。

楼主:
那么比较常用的AD转换芯片是什么?

网友D:
可以用光耦,需要2只,但还要两边的电源也要隔离,用光耦隔离要注意工作频率,隔离耐压一般可达到2500V

网友E:
10楼:
采用什么A/D芯片,完全看你的需要,如精度(位数),转换速度,等等。
你曾说是对50Hz信号采样,甚至可以先整流。但你却未明确是要50Hz交流信号的平均值还是有效值还是瞬时值。

网友C:
AD芯片不是关键。关键是模拟处理电路。

感觉楼主的需求用芯片自带的 AD 就差不多了。

楼主:
其实关键是隔离起到的抗干扰作用,AD什么的不是重点。其实春阳大哥给了一个很好的提示,就是隔离数字部分比隔离模拟部分要好操作很多。所以才会出现用专门的AD芯片去先AD后隔离。如果用mcu本身所带的AD的话,那么隔离电路就要设计成模拟隔离,这样不但增加了成本,同时也增加设计上的困难(主要是没经验做模拟隔离),所以现在对如何进行抗干扰设计体现在模拟部分,又由于自己对专用AD芯片不熟悉,所以才会请教各位。

网友F:
精度不高的,双光耦隔离。TPL521-2

网友B:
一个0~5V的交流信号(50HZ)或直流信号(可先将交流整流)
按这要求,根本就没有精度可言,只是做信号检测,看是否有信号。

网友G:
要做到0.1%精度,10~12位分辨率远远不够

楼主:
一个0~5V的交流信号(50HZ)或直流信号(可先将交流整流)
按这要求,根本就没有精度可言,只是做信号检测,看是否有信号。
引用 网友B:

此话怎么说?不明白,我现在就是直接用mcu读这个信号,能够分辨10mv的信号变化就可以,这样子用10~12位的不就行了吗?加AD芯片和隔离的目的是提高抗干扰能力,整个系统已经ok了。

网友B:
交流整流后精度就没有了。

楼主:
交流整流后精度就没有了。
引用 网友B:

用高精度整流电路不就行了吗!我测试过2.10V的交流电,整流之后输出直流是2.12V,这个就可以接受了!

网友H:
A/D之后再隔离?
高压已经对A/D芯片的电源进行干扰了,如何保证A/D后的数字信号没有失真?

网友A:
A/D之后再隔离?
高压已经对A/D芯片的电源进行干扰了,如何保证A/D后的数字信号没有失真?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是必然的,如果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当然要先隔离。做电路设计必须考虑应用条件,技术手段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