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通信中的CLK问题

楼主(2011-03-13):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关于SPI通信中时钟输出的问题。
  最近在调试NEC单片机和一个EEPROM通过SPI通信的代码。我启动SPI通信之后,时钟管脚并没有输出时钟,NEC是主EEPROM是从,只有我每次用NEC发出一个数据之后,时钟管脚上才会有8个脉冲的输出,8位数据传送完之后就没有脉冲的输出了。
  我想问,如果我接受数据时,时钟线上面没有时钟输出,没有时钟,我怎么接受到数据,或者说没有时钟,从机怎么发送数据?

网友A:
这个几乎是单片机SPI口的特性,对需要读回数据的SPI操作,应向单片机的SPI传输寄存器填充一个随意的数据(一般可以写为00或FF)以触发从机读取,你可以看下EE的手册,读数那个时钟期间,数据线上的书是无关紧要的。

网友B:
这是基本问题,还是仔细看手册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楼上的详细解答。

网友C:
我学过可是 还是不懂啊

网友:
做过用IO模拟的没有?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