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S52用HC138和ACT573扩展,求电路图。

楼主:
89S52用HC138和ACT573扩展,573的输出不对。
原理是:用ALE与138的译码输出的y脚或非,作为573的le脚的输入,573的oe接地。
138寻址正确,573的le的输入好像也正确,
单片机的P0口的输出似乎不对。
我输出xbyte[0x8000]= 0x00
或者xbyte[0x8000]= 0xff,
每个管脚的波形不完全正确。
573输出经过光耦后驱动2803,让输出一会亮一会灭,可以实现,但不是全部的io后,而是有的亮有的不良。时间是对的。

还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啊。

再补充一下,51上挂了3个act573,3个hc245,一个138,一个或非门。是否负载不对。

楼主(2011-03-13):
那位大侠给看一看吧,我以前做过类似的,刚开始也是这样。

后来加了ale与片选信号或非一下,做573的片选信号就好了。

这次又邪了闷了,莫非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当时没有做记录,真是工作习惯不好害死人哪。

我明天把图纸发上来。请大家给看看。

楼主:
下面是电路原理图;另外,我测的ALE的信号和datasheet的波形图不同,所以我是将它取反了使用,不知用的对不对。

搞了好几天了,总是没有变化,急死了。
请各位高手给以指点。救兄弟于水火之中。
谢谢。

网友A:
程序的问题吧,P0口有没有enable上拉?

楼主:
P0口有没有enable上拉,是什么意思啊?
程序是这样的:
XBYTE[0X6000] = 0XFF;
delay(500);
XBYTE[0X6000] = 0X00;
按说,应该是全亮全不亮,但是,显示的是有亮有不亮。
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请高手给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