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源元件和无源元件的定义

楼主(2011-03-13):
他们的定义是什么呢?  怎么用数学表达式来体现这个定义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区分办法是看器件的等效模型中是否包含电源,是则为有源器件,比如晶体管的等效模型为受控电流源,所以晶体管是有源器件,器件本身没有数学表达式,数学表达式是针对电路的。

楼主:
那如果没有等效模型,又应该怎么样判定元件是否有源呢?

网友B:
楼主,钻牛角尖了

网友:
字面意思理解就行了

网友C:
俺感觉是否受控是最关键的
二极管的等效模型也有一个电源,但二极管不是有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