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TV转VGA芯片

楼主(2011-03-13):
我的电路原来接的是OV7725 摄象头,现在要取掉OV7725改接大街上监控用的摄象机,请问用什么芯片效果好些?adv7180可以吗?

网友A:
这个中发,中关村貌似都有100+
不过效果很垃圾

网友B:
需要Decoder+Scaler方案,一般是两颗芯片来实现,没有单颗芯片的解决方案。

网友(2012-05-02):
输入格式:
576i/480i (PAL/NTSC)
ITU-R656/601/709数字视频输入
24位数字RGB输入,最高分辨率可达UXGA
8/16/24位数字YUV/YCRCB输入
支持720p/1080i/1080p HDTV输入格式
自动输入格式检测
输出格式:
输出分辨率480p,576p,720p,1080i/1080p@50,
1080i/1080p@60,QVGA到UXGA
模拟CVBS/S-video/YPbPr编程输出*1
3个10位DAC,支持模拟RGB信号输出,
支持逐行CRT-TV显示 *1
数字8/16 Bit ITU656/601和24 Bit RGB输出,
支持LCD显示 *2

威斯达的WSC2800可以做到。有需要的可以找。15928 66 67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