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下STM32F205 207的说明,没有LCD控制器

楼主(2011-03-14):
看了下STM32F205 207的说明,没有LCD控制器,不是说有的吗?

网友A:
最后一行是什么?

楼主:
只能驱动带控制器的LCD了

网友B:
还是FSMC驱动带LCD控制芯片的

网友C:
L系列带的吧?

网友D:
只能驱动带控制器的LCD了
引用 楼主:

这个看法不全面。ST有个AN说用FSMC驱动 RGB接口的图形LCD屏。

网友E:
没 有 专 门 的 LCD控 制 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