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板的成本很高,有没有低成本的方**

楼主(2011-03-14):
一升洗板水20元,只能洗20块板子.不换不行,检测不过关.换了就好了.用的超声波清洗.
焊接用的免洗助焊剂,贴片用的松香水.也很少贴片.焊锡用的正宗云锡.

网友A:
机器贴吧,手工焊接的清洗确实很脏

但是你的1升洗板水只能洗20块板也太夸张了点吧

楼主:
机器贴吧,手工焊接的清洗确实很脏
但是你的1升洗板水只能洗20块板也太夸张了点吧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是插件,极少数是贴片.浸焊工艺.

网友B:
关注,洗板确实是个大问题。

网友C:
浸焊前需要浸助焊剂,所以洗板还是比较费劲的。

楼主:
用的免洗助焊剂,实际免洗是不可能的,干了以后,在板子上认真看,还是可以看到痕迹的.而且,那个痕迹用手可以擦掉

网友A:
刚看了下,我那一桶洗板水才20L啊,按楼主的用法满打满算只能洗400块板子:'(

网友D:
20L洗板水,我一块板子都没洗过就挥发光了,日

网友E:
洗板水用的次数多了,里面溶解的助焊剂物质也就多,效果就会越来越差的,所以1L洗个20块,也差不多

网友F:
盖头闷牢,减少挥发

网友G:
洗板水,头回听说,我就见过酒精。

网友H:
洗板水可不是泡起来洗, 俺们是用壶装起来, 边淋边刷, 一桶2升装的, 要用半年

网友I:
要想省,建议LS说的刷子刷。
或者买个养花用的喷壶,加点压力往板子上喷,那不干净喷那(这个俺也没用过)

楼主:
洗板水可不是泡起来洗, 俺们是用壶装起来, 边淋边刷, 一桶2升装的, 要用半年
引用 网友H:

大蚂蚁啊,洗板水可是有毒的,含有5%的苯.这么个搞法,操作人员会得白血病的.即使不是我自己操作也不应该啊.目前我用的异丙醇和酒精,自己的配方.成本比洗板水更高.同样**不了多久.而且,这么刷,人工费也高啊,毕竟超声波清洗机是一次行的投资.

网友J:
我一般都是用小木刷 刷的。。

网友K:
:sleepy:估计楼主的松香刷多了吧,以前也遇到过大面积用松香水助焊后洗板的问题

网友L:
可以做个循环利用的装置,不过做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M:
楼主的清洗工艺不对,正确的清洗工艺:
1、上超声波清洗机,净洗剂用最陈旧的,可以用很久;
2、一清,浸泡加刷子即可,刷子专用,用二清的废液,其废液转为步骤1使用;
3、二清,浸泡加刷子即可,刷子专用,使用新清洗剂,废液转为一清使用。

网友C:
楼上的方法,很给力。

网友C:
按楼主的说法,来料加工厂都要倒闭了。

网友H:
大蚂蚁啊,洗板水可是有毒的,含有5%的苯.这么个搞法,操作人员会得白血病的.即使不是我自己操作也不应该啊.目前我用的异丙醇和酒精,自己的配方.成本比洗板水更高.同样**不了多久.而且,这么刷,人工费也高啊,毕竟超声 ...
引用 楼主:

俺是拿到室外去刷,憋足一口气,弄了赶紧跑开(憋分把钟不成问题)

网友N:
洗板水可不是泡起来洗, 俺们是用壶装起来, 边淋边刷, 一桶2升装的, 要用半年
引用 网友H:

没错,以前公司的产品要求也很严格,洗板就是用一个塑料瓶装一小瓶洗板水,用刷子按一下瓶子出来一点再刷板,如此很省  ,其实和洗衣服少洗多涤的道理一样的

超声以前公司也有,不过不是超声板子,是用工业酒精超声金属器件去污的

洗板水和酒精不一样,酒精不适合洗板,洗过后容易发白
洗板水洗板效果要好很多,不过遇到空气湿度较大时,也照样会发白,此时要么排湿后再洗板,要么洗板后再用布条擦拭

网友M:
洗板水是有毒,我用分析纯无水乙醇(工业酒精含甲醇,也不能用)+超声波清洗机,严格工艺流程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成本较高,洗板水便宜,但毒性很大,让其它人这么用也不合适,在发达国家,国内常用的那种洗板水是禁止使用的。

网友O:
有没有呢?版主找到了嘛?

网友M:
楼上到底想干什么?有没有什么?

网友P:
1升啊。。。
引用 网友Q:

估计是渴了的时候当白开水喝了

网友R:
洗板水用的次数多了,里面溶解的助焊剂物质也就多,效果就会越来越差的

网友C:
楼主的清洗工艺不对,正确的清洗工艺:
1、上超声波清洗机,净洗剂用最陈旧的,可以用很久;
2、一清,浸泡加刷子即可,刷子专用,用二清的废液,其废液转为步骤1使用;
3、二清,浸泡加刷子即可,刷子专用,使用新 ...
引用 网友M:

刚才电话了工厂,他们的给的答案跟这差不多,就是但每一次的旧剩水,都先沉淀过滤再使用,对于后焊,补刷洗板的地方,需要有棉布擦干,才不会留痕。

网友S:
我是看了苹果那个事故之后,把公司的洗板水全部换成了无水酒精...

网友T(2012-03-28):
N楼上  异丙醇加酒精洗很给力 这两个好像也不贵把

网友U:
常用的那种洗板水,容易导致白血病

网友U:
工业酒精就是大约含有4%的甲醇的乙醇
它含有一定量的甲醇
而且醇类都极易挥发
长期接触其蒸气的话
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影响很大
尤其夏天的时候
夏天我在实验室用这些东西都是在通风橱里

网友V:
学习了,春阳哥税的好。~!~!

网友W:
呵呵,学习各种洗版方法以后用。

网友X:
俺买的设备好像都是用分析纯+纯净水哦。

为何你们的和我不一样哦?!:o

网友W:
做板子新手,进来学习下,呵呵,那么多种洗板子方法啊,见识了~!~

网友U:
俺买的设备好像都是用分析纯+纯净水哦。

为何你们的和我不一样哦?!:o
引用 网友X:

问个小问题,为什么叫“分析纯”?

网友Y:
楼主的清洗工艺不对,正确的清洗工艺:
1、上超声波清洗机,净洗剂用最陈旧的,可以用很久;
2、一清,浸泡加刷子即可,刷子专用,用二清的废液,其废液转为步骤1使用;
3、二清,浸泡加刷子即可,刷子专用,使用新清洗剂,废液转为一清使用。
顶一个

网友X:
问个小问题,为什么叫“分析纯”?
引用 网友U:

意思:化学分析用的纯酒精,后来就指杂质很少,纯度比较高的酒精。

网友Z:
为了环保,告诉大家个实用的办法:lol:
用洗板水溶解污垢,注意能溶解就可以了,然后用毛巾擦干净即可。
很细小的地方用脱脂棉签擦拭。
用过的毛巾可以水洗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