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光电二极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3-14):
温度对光电二极管有什么影响? 1、有一个由发光二极管和光电二极管组成的电路,中间为一石英器皿,盛有液体。每隔2个小时对石英器皿中液体加热一次至165摄氏度,加热时间为30分钟左右。按正常间隔2小时加热测量信号值正常,如果改为连续测量(加热30分钟后开始测量,冷却至70-80度时在加热,冷却时间大约2分钟),信号值会逐渐降低。2、同样上面的电路,冬季如果空调停止运行(室温低于10度,大于0度),信号会上漂很多,夏季空调停止运行(室内温度在40-60度之间),信号会下漂。请各位高手给帮忙分析一下上面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光电二极管也是二极管,而且是工作在反向状态。反向状态的电流大小是由饱和电流决定的,而这个饱和电流,跟温度的关系非常大。

网友B:
肯定有影响,要想避免这种温度影响,一定要加温度补偿。
通常用NTC之类。 或者两个二极管一个正偏,一个反偏等等。总之N多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