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交检波原理

楼主(2011-03-14):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个既基础又深奥的问题,而且作为相关技术应用甚广。

在此,简单说明之:

设有一个信号

  U = A cos (ω t + θ)

其中幅度 A 和相位 θ 是某个广义变量的函数。

将信号分解成两个正交量的和

  U = A (cos(ω t) cos(θ) - sin(ω t) sin(θ))

所谓正交,就是信号相差 π / 2 (即90度)。

如果,将信号 U 乘上 cos(ω t) 或 sin(ω t) 再求积分,情形会如何?见下面:

  S1 = ∫ U cos(ω t) d t
    = ∫ A (cos(ω t)^2 cos(θ) - sin(ω t) cos(ω t) sin(θ)) d t
    = A cos(θ) / 2

同理

  S2 = ∫ U sin(ω t) d t
    = ∫ A (cos(ω t) sin(ω t) cos(θ) - sin(ω t)^2 sin(θ)) d t
    = - A sin(θ) / 2

  S1 / S2 = ctg(θ)

容易得到 θ,自然 A 也可由积分容易得到。

这就是所谓的“正交检波”的基本原理。当然具体实现和应用则就不是那么的简单了。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

网友B:
啊。。。任何一本通信原理都有讲的啊 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