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2V电源

楼主(2011-03-14):
3842反激做一个输出正负12V的电源,+12V/1.25A,-12V/0.5A,共地,在同一个变压器绕相同绕组抽头输出,这个+12V/-12V要给运放供电,要求电源稳定,+12V全载工作时会不会使-12V电压变高,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12V负载变化时会使-12V输出电压变化。主要原因是两个绕组对初级漏感不同。
两个绕组最好双线并绕。

网友B:
如果正常工作的时候,正电源是不会空载的话,考虑负电源绕组输出的电压负一些,比如-15或者更负一些,然后加一级稳压到-12V。如果正电源有空载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一个正转负的DC-DC。

网友C:
楼主没有提到两组电压所需求的电压精度,大家猜测也没有意义!
一般的产品是不需要另外加稳压器的!
只要交越负载测试通过就不会有问题。

淘宝网店: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p;shop_nick=roy_158
旺旺:roy_158
QQ:52592506
E-mail: roy_158@163.com
专业电子零件销售,及技术咨询!

网友D:
减小漏感及增加反馈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