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和SPI能不能同时使能通讯

楼主(2011-03-14):
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在MSSP模块里能不能同时使能I2C和SPI通讯模式 可以的话寄存器该如何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不能同时使用。
这点很讨厌!

部分MSP430芯片也有类似的毛病,好像是吧SPI和UART整合到一块。

能省几个钱啊,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不方便

楼主:
谢谢LS
这样还真的有点不方便了

网友B:
寄存器是按位组合设置的,不能同时使能吧!

楼主:
是不能同时使能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有位大虾说I2C用模拟写 SPI用硬件模块  这样可以吗

网友C:
5楼说的可以,很多人这么用

楼主:
我是听别人说的 但不知道用硬件模块改怎么做 6楼知道怎么做吗 能分享下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恰恰相反,模拟spi,使用I2C模块,

spi模拟更加简单

楼主:
这只打雷不下雨不行啊 呵呵 大家可不可以说的具体点呢 不管是模拟I2C还是SPI  硬件模块怎么设置 寄存器的设置呢

网友D:
楼上的大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必须用IO口模拟一个,另一个用硬件模块,看你哪个使用频繁一点的,速度要求高一点的,就用硬件模块,另一个只能用别的IO口,使用软件来模拟它的通讯协议。
在我看来,用软件来模拟,I2C和SPI差不多。

网友E:
实在不行,你找个有两个通讯接口的IC,哈哈

网友F:
用分时写可不可以呢  比如某段时间先写I2C  然后再下段时间写SPI  再循环 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