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03-14):
最近拆了一个温控器,看到它的485接口部分有一个元件,不知道是什么类型。

看样子像电容。
它的一面标有 LBEA CHINA  另外一面标有XF017
它直接串接在485的A,B输出线上(A,B各串一个),如果是电容的话,好像不可能,难道是压敏电阻?但是上网查了下,没有找到任何资料。希望知道的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不能上照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网络好像禁止上传文件,传了几次都失败了。
外形和瓷片电容类似。

网友B:
可能是自恢复保险丝,类似器件的datasheet如下:

网友C:
接口保护器件。过压,过流保护。

网友D:
你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电阻有阻值,电容通不了,电感阻值约0.56

网友E:
同意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