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编译的时候出现section boundary crossing

楼主(2011-03-14):
编译的时候出现section boundary crossing,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
难道出现编译器编译的时候将生成的代码重叠放置了吗?不了解!
求高手赐教!先谢过!

楼主:
没人帮忙呀!
我自己找了半天资料,在“CXSTM8_UserGuide.pdf”的第41页找到了对应的“section boundary crossing”的关键字描述。但是,还是不明白该怎么处理才好!
有哪位好心人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呀!

网友A:
链接文件的问题。扩展名为LKF的那个文件,你是自己写的还是STVD自动生成的?

楼主:
我不知道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我们自己改的。先把LKF文件内容贴出来,麻烦您帮忙看看!谢谢先
#        LINK COMMAND FILE FOR TEST PROGRAM
#        Copyright (c) 2006 by COSMIC Software
#

# Segment Code,Constants:
+seg .text -b 0x8080 -m 0x1ff80 -n .text
+seg .const -a .text -n .const

# Segment Eeprom:
+seg .eeprom -b 0x4000 -m 0x800 -n .eeprom

# Segment Zero Page:
+seg .bsct -b 0x0 -m 0x100 -n .bsct
+seg .ubsct -a .bsct -n .ubsct
+seg .share -a .ubsct -n .share  -is

# Segment Ram:
+seg .data -b 0x100 -m 0x1300 -n .data
+seg .bss -a .data -n .bss

.\cx\Lib\crtsi0.sm8                 # Integer library

.\Obj\CBTest.obj
.\Obj\Hmi.obj
.\Obj\KeyEventApi.obj
.\Obj\API05LowLevel.obj
.\Obj\Commutils.obj
.\Obj\RVAppSpecific.obj
.\Obj\main.obj
.\Obj\Gpio.obj
.\Obj\I2c.obj
.\Obj\Micro.obj
.\Obj\Pwm.obj
.\Obj\Spi.obj
.\Obj\TimerInterrupt.obj
.\Obj\Uart.obj
.\Obj\TouchI2c.obj
.\Obj\TouchI2cBuzzer.obj
.\Obj\TouchI2cCmd.obj
.\Obj\TouchI2cInfo.obj
.\Obj\TouchI2cKeys.obj
.\Obj\TouchI2cLeds.obj
.\Obj\TouchI2cProximity.obj
.\Obj\TouchI2cResources.obj
.\Obj\TouchI2cScreen.obj
.\Obj\TouchI2cSRKeys.obj
.\Obj\crc.obj
.\Obj\Crc8.obj
.\Obj\KeyEvent.obj
.\Obj\LedMgr.obj
.\Obj\RVCore.obj
.\Obj\RVDaq.obj
.\Obj\RVDiscovery.obj
.\Obj\RVWideComm.obj
.\Obj\RevealQueue.obj
.\Obj\Sound.obj
.\Obj\wide.obj
.\Obj\widesci.obj

#
# float and integer library names depend on the model used
#
.\cx\Lib\libisl0.sm8                 # Integer library
.\cx\Lib\libm0.sm8                  # Machine library

+seg .const -b 0x8000 -k            # vectors start address
.\Obj\InterruptVector.obj                        # interrupt vectors

#
# define these symbols if crtsi is used
#
+def __endzp=@.ubsct                             # end of uninitialized zpage
+def __memory=@.bss                                 # end of bss segment

+def __stack=0x17ff

网友B(2011-11-23):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知道你在那个公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