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下这个热电阻测量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仪表行业里最常用的一个万能信号输入选择电路,后面的电路就是放大的AD转换了。。。
但是这电路关于热电阻那块,实在想不通。。
电路中DG1的3,5地组成三线制热电阻测量,其中3是和地接的。。
模拟开关4052打到X2,Y2档。。。
画了下等效电路也就如下图,不晓得对不对。。
如果真如下图的话,这个测热电阻的原理也真想不通。。

所以请高手分析下这电路。。

网友A(2011-03-14):
我觉得R8的作用是线性修正。

网友B:
楼主下面那图,已经可以计算出Rpt100的电阻值,条件是2.5V电压和R5R8阻值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讲?
这电路既不是桥式也不是恒流,这样的话怎么测热电阻?
好像在热电阻测量中最基础的也要用到桥式,但是桥式也不能解决热电阻的非线性,这个电路如果真如我画 的那个等效电路的话,我觉得这电路还不如桥式。。
这样的电路怎么能达到0.2% 的精度 ?
所以还请各位帮忙分析下上面的电路,是不是如我等效的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电路怎么测热电阻?既没有桥式,也没有恒流流过热电阻。。:o

网友B:
4楼:
测热电阻,仍然是测电阻。
测电阻不必恒流,也不必桥式。恒流和桥式仅仅是为提高测量精度和线性度而采取的措施。
不过,就这个电路而言,达到0.2% 的精度估计相当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所以比较郁闷,因为工业上测热电阻最常用的至少是桥式。。
虽说这电路原理上可以测热电阻,但是在作为工业产品的话,真想不出来是怎么达到的。。
前提,这电路没有错,后级电路直接就是一个程控放大器和AD了。。
而且这个行业好多家都用这个电路。。能测Pt100,Cu50,Cu100,BA1,BA2,G型热电阻,都能达到0.2%的精度。。
产品都卖的很好。。

网友C(2012-02-07):
估计是兼容热电偶的设计,可以用3线制热电阻
DG1的3脚测量热电阻的线压降,5脚测量包括线压降的总阻值。然后通过4052选通测3脚还是5脚。
那个22M电阻是热电偶的断偶检测,热电偶信号从3脚和1脚进入。

网友D(2012-04-28):
这个不是完整的电路图,楼主是从edn那个人的博客上找到的吧,那个人就是为了卖他的产品,做博客,做空间宣传用的,本来就是炒作,做广告的,肯定不可能给你完整,正确的图的、
去维普上面查,有好多经典的论文,会对你有很大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