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补偿网络

楼主(2011-03-14):
对于电源环路的设计,一般都会需要补偿网络,很多的都是rc形式做一个零点补偿,目的是提供一定的相位裕度。那么rc这个电路的频率点应该选择在什么位置呢,电源的开关频率,传递函数的(-1,0j)点。或者应该怎样理解这个补偿。

网友A: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首先必须知道稳压(或稳流)电源就是个反馈放大器。楼主所说的RC(用于提供一定相位裕度)是大环路反馈的一部分。该RC的计算,取决于整个大环路反馈的设计。
相关内容,需要参考反馈放大器的内容。

网友B:
这个分type1,type2,type3,每一类零点设置都有些不一样。这个理论并不难,实际设计业比较简单。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一书中已经给出了非常详尽的说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对于一个具体的电路来说需要这个补偿,那么这个补偿是希望系统稳定,那么要是在(-1,0j)点有一定的相位和幅值,这是稳定的一个条件,那么rc这样的设计应该就是这个目的吧。

楼主:
这个分type1,type2,type3,每一类零点设置都有些不一样。精通开关电源设计好象没有分这个,就是引入了穿越频率的概念。主要是我想知道这个补偿的根本目的是不是为了提供相位裕度,假如是这个rc的频率点应该选在那里,为什么?

网友C:
这个分type1,type2,type3,每一类零点设置都有些不一样。精通开关电源设计好象没有分这个,就是引入了穿越频率的概念。主要是我想知道这个补偿的根本目的是不是为了提供相位裕度,假如是这个rc的频率点应该选在那 ...
引用 楼主:

要想实现你的补偿,必须要确定你需要补的带宽。带宽一般取1-2KHZ,为什么这么低呢,这个带宽受多种因素限制,如开关频率,右半平面零点,运放带宽等等。
如我们经常在TL431并联上面的RC,这个RC用来提升相位,RC频率越低,其提升的相位越高。频率越低,其在低频的增益也就越低,一般放在带宽的20%处就差不多了。
另外这个R也与输出取样用的上分压电阻,形成一个极点,可以提升低频增益。

网友D:
t叔的书库里有本书  也许有帮助

《开关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

网友A:
7楼的推荐很好,我也推荐这本书。

网友E:
在431上面一般是104和10k串联的,可以消除变压器的声音

网友F:
在RLC电路中,当电路的阻抗Z(jw)的虚部为0时,此时Z(jw)=R在频率w下最小,此时电流I=U/|Z|最大,此时可将频率为w的电流选出,反之Y=G去掉该频率,这是它们的关键点

楼主:
对于闭环系统稳定是否需要零点数目和极点数目相同。

网友:
最近也在看这方面的内容,没人指导,看得很吃力。。

网友(2012-07-05):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书中第208页补偿网络曲线图中“控制对象”曲线,我计算来在极点前(3.9K)是吻合的,到后面就逐渐合不上了,比如:曲线上当频率为100K时,增益大约为-20DB,计算如下:由195页的公式G(s)=Vin/Vramp*(1/L*C)/(-OMG*OMG+j(OMG)*(1/(R*C))+1/(L*C))
其中当频率为100K时:OMG=2*3.1415926*100000
将206页有关参数代入得:
G(s)=(15/2.14)/(0.000005*0.00033)/(-OMG*OMG+j(OMG)/(0.2*0.00033)+1(0.000005*0.00033))
解出该复数G的模log(模)*20即是增益,可这样解得的增益是约-40DB
不知道你们算来对不对得上书上的值。
我的邮箱:362694769@qq.com谢谢

网友G(2012-11-29):
是使用IC控制芯片??所使用的芯片资料中,应该有提到补偿网络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