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输入量

楼主(2011-03-14):
如图:我想知道上面的图和下面的图的共模输入量是否相等的

楼主:
急速求解

楼主:
上面运放的正电源输入时12v负电源输入时-12v
下面运放的正电源输入时22v负电源输入时-2v

楼主:
如果按照共模量(v+加v-)/2的话,那么上面两个运放的共模量是不一样的

楼主:
这个概念我想搞清楚

网友A:
一个是5V,一个是15V

网友B:
必然不相等啊,一耳光5v一个15v

楼主:
但是这样
上面运放的正电源输入时12v负电源输入时-12v
下面运放的正电源输入时22v负电源输入时-2v
那么上图的两个运放的输入按相对于电源电压来说,那么他们的输入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楼主:
还是共模输入量一定要以电源地为参考标准吗?那么如果正电源接+500v,负电源接+476v,正负输入都接+488v,那么共模量还是488v吗

网友C:
共模输入量, 你这个是怎么定义的? 一般的运放都有CMRR的指标,对于普通运放来说,共模电压的范围必然是在VCC与VEE之间。
至于以啥为参考来说,那都是一样的。

楼主:
我所说的共模输入量是相对于差模输入量来说的,而不是共模输入电压范围。CMRR是指差模增益与共模增益之比。差模增益大家都知道是对差模输入量来放大,而共模增益是对共模输入量来进行放大。我是想知道共模输入量是如何求得的。人们都说是(vin+加vin-)/2,但是如果像上面的情况,正电源接+500v,负电源接+476v,正负输入都接+488v,那么计算出来的共模输入量就是488v,但我有觉得这样子很奇怪

网友C:
那么的话,你的例子里的共模输入量就是488V。没啥奇怪的。。

楼主:
但是如果假设共模放大倍数是0.1,那么输出等于共模输入量与共模放大倍数的乘积就是48.8v,那么输出端输出的不就是48.8v,感觉是超出了运放的输出范围。

楼主:
求回答,跪求

楼主:
牛人们,求解啊

网友D:
对信号本身,一个共模5V,一个15V,模电书上有定义
对运放输入端,第一个共模输入电压为VEE+17V,或VCC-7V;第二个同理计算

网友E:
共模电压就是共模电压
共模电压是多少与电源电压是多少没有关系

楼主:
那计算时,用那个去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当这是一个例题
正电源接+500v,负电源接+476v,正负输入都接+488v
那共模量是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希望能讲详细些

网友F:
共模电压的=1/2(v1+v2)

网友E:
共模电压就是加到两个输入端的电压,与别的电压无关。既然如此,就不要跟其它电压扯到一起。哪怕实际上的共模电压超过正常限定范围,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了,但当时的共模电压还是当时加到输入端的电压。

要再具体讲,好象也没什么好具体的了。定义就是这样。如果必须补充,就应当知道共模电压是可以不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就当这是一个例题
正电源接+500v,负电源接+476v,正负输入都接+488v
那共模量是多少啊?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超现实题目也太离奇了,两个电源端都接正电源。实际中都不存在,也不会可比拟地存在,我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的有大家可以找下一本叫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设计 (日)马场清太郎著
page 22页有这个电路

网友G:
针对运放,则是17V,运放参数里的CMRR就得按17V分析

针对你的模拟部分,共模电压是5V/15V,比如你前端有一些阻容滤波,那这些阻容不匹配造成最终的影响,就是由5V、15V引起的。

针对你的大系统,假设你的新号对大地有+488v压差,那么即使你的单板电源是隔离的,也会跟大地有少部分的耦合(比如开关电源的跨接电容、或者跟大地的杂散电容)。这488V还是会对系统造成影响的,跟大地有回路,除非你的电源隔离做的非常好。

所以,针对不同对象,他们在特定场合都是共模电压。

网友H:
不相等,因为上面的零点电平,下面的偏置了,必然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