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编译器那个版本压缩的较好?

楼主(2011-03-14):
使用877A;一开始用9.6std 代码量占90%,后来弄了个和谐版本的9.8pro结果代码量96%了!!,郁闷中...
已经设置为9级别和汇编级别压缩,请教哪个版本代码压缩较好啊。

还有9.8PRO版本 作判断的条件与时只能使用‘&&’而不能使用‘&’  ??

网友A:
&是按位与,一般不用来做判断的条件。

如果你写成了类如:if(a&b),也是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B:
压缩量还与C的结构有关,如果你的C对汇编口味,则代码可大幅压缩

楼主:
嗯嗯,以后跟着两位大虾多多学习,是因为我要在LCD上显示较多字符,使用了大量常数字符串数组,看来是没得救了,,

if(a&b)
这样在9.8上好像是不能通过滴。

网友C:
用老器件的话用之前的版本比较好!如8.05,9.6。新版的代码压缩率是比较低。

楼主:
是啊,為什麼會這樣呢,: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