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常见问题

楼主(2011-03-14):
考虑用户场地所能允许的屏体面积的因素有哪些?

有效视距与实际场地尺寸的关系;

像素尺寸与分辩率;

单元为基数的面积估计;

屏体机械安装及维护操作空间;

屏体倾角对距离的影响。

2.用户需要的播放效果有哪些?

文字显示:视其文字尺寸及分辩需求而定;

普通视频显示:320×240 点阵;

数字标准DVD 显示:≥640×480 点阵;

完整计算机视频:≥800×600 点阵;

3.环境亮度对于屏体有哪些亮度要求?

一般亮度要求如下:

室内:>800CD/M2

半室内:>2000CD/M2

户外(坐南朝北):>4000CD/M2

户外(坐北朝南):>8000CD/M2

4.红绿蓝在白色构成方面有什么样的亮度要求?

红、绿、蓝在白色的成色方面贡献是不一样的。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人类眼睛的视网膜对于不同波长的光感觉不同而造成的。经过大量的实验检验得到以下大约比例,供参考设计:

简单红绿蓝亮度比为:361vGD-
精确红绿蓝亮度比为:3.05.91.1
5.为什么高档全彩显示屏要用纯绿管?

在实际LED显示屏生产时,应选择发光效率高而又能获得显色丰富鲜艳的三基色灯管,以使在色度图中的色三角形面积尽可能在且接近舌形谱色曲线,来满足丰富的彩色和发出足够的亮度而舌形曲线顶尖为515nm 波长光,所以高档LED显示屏选用波长接近于515nm 的纯绿色光LED管,例如选用520nm525nm 530nm 波长光的LED灯管。

在明确亮度及点密度的要求条件下,如何计算机单管的亮度?

计算方法如下:(以两红、一绿、一蓝为例)

红色LED灯亮度:亮度(CD/M2÷点数/M2×0.3÷2
绿色LED灯亮度:亮度(CD/M2÷点数/M2×0.6
蓝色LED灯亮度:亮度(CD/M2÷点数/M2×0.1
例如:每平米2500 点密度,2R1G1B,每平米亮度要求为5000 CD/M2,则:

红色LED灯亮度为:5000÷2500×0.3÷2=0.3
绿色LED灯亮度为:5000÷2500×0.6÷2=1.2
蓝色LED灯亮度为:5000÷2500×0.1=0.2
每像素点的亮度为:0.3×2+1.2+0.2=2.0 CD
为什么选用DVI 显示接口标准?

1 DVI 显示卡接口是符合计算机国际标准的显示接口;

无需打开机箱,即可方便安装;

显存高,动态画面显示能力强;

软硬件兼容能力强;

支持所有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显示灵活方便;

大批量生产,成本低,维护方便。

8.显示屏能不能用笔记本控制,为什么?

不能。笔记本电脑的显卡是内置的,无法实现与控制系统的连接,目前京东方有一款笔记本现在带DVI接口,可以实现笔记本控制。

全彩屏使用日亚管与使用国产管除价格外有哪些区别?

1)管芯:日亚公司自主生产管芯,国产管一般使用美国或台湾公司的管芯;

2)封装:日亚公司自主封装,国内无生产工厂,国产管封装厂家较多;

3)一致性:日亚管同批管芯波长相差较小,一致性好,国产管一致性相对较差;

4)使用寿命:日亚管使用寿命相对较长,国产管衰减比较严重;

10.室内模块全彩屏与贴片全彩屏有什么区别?

1)发光部分:模块全彩屏的显示模块一般为黄绿的,纯绿的模块价格较贵;贴片全彩屏一般使用纯绿管芯;

2)显示效果:模块全彩屏像素点视觉感觉较粗,亮度较低,容易有马赛克现象;贴片全彩屏一致性较好,亮度较高;

3)维护:模块全彩不易维护,整块模块更换成本较高;贴片全彩易维护,可进行单灯维修更换;

11.户外屏能不能用表贴LED,为什么?

不能。户外屏安装结构要求严格,贴片LED无法适应户外的恶劣环境;

户外屏亮度要求较高,目前贴片LED无法达到户外屏的亮度要求。

12.户外屏的生产周期为什么比较长?

1)原料采购:LED灯管采购周期较长,尤其进口管芯,订货周期需46 周;

2)生产工艺复杂:需经过PCB 设计、罩壳制作、灌胶、调白平衡等;

3)结构要求严格:一般为箱体设计,需考虑防风、防雨、防雷等。

13.如何帮助用户选择适合的显示屏?

1)显示内容的需要;

2)可视距离、视角的确认;

3)屏体分辩率的要求;

4)安装环境的要求;

5)成本的控制;

14.显示屏一般的长宽比例是多少?

图文屏:根据显示的内容确定;

视频屏:一般为43 或接近43;理想的比例为169

15.一套控制系统能够控制的点数?

通讯屏A 卡:单色、双色512×128
通讯屏B 卡:单色:896×512 双色:896×256
双色屏:1280×768
全彩屏:2048×512
16.显示屏的安装要求?

供电要求:供电接线点应在屏体尺寸之内220V 市电供电,火线0 线接地线;380V 市电供电,三火线一0 线接地线;火线与0 线导线截面积相同;

10 千瓦以上显示屏应加降压启动设备。

通讯要求:通讯距离是以通讯线长为定义。

要以所安装显示屏的型号所用通讯线长度标准来安装通讯线。

通讯线禁止与电源线在同一线管内走线。

安装要求:显示屏安装左右水平,不准许后倾吊装要加装上下调节杆壁挂安装前要装前倾脱落钩落地安装要加定位支撑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