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测量皮电反应的运放电路

楼主(2011-03-14):
电路来自文献!
左上角那个变阻就相当于人体电阻(直流电阻)了,通过两个Ag/AgCl电极接入电路
文献中给出的公式为 Rskin = R1*(Vcc - Vb)/(Vb - Vo)
运放使用的是LTC6081, 高精度CMOS轨到轨输入/输出运放,单电源3.3v供电

实际测量中 发现上面那个运放的输入输出相差很大,正端为1.68v(即Vb)左右 负端为1.61v左右,Vo为1.63v左右。
我主要就是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运放正负端电压偏差这么大的原因,谢谢啦

网友A:
你用什么仪器来测量?
很可能是测量仪器内阻太小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3位半的万用表(2v档)测的,请教是不是最好用示波器来看?

网友A:
3楼:
3位半数字表输入电阻有仅仅1M欧的,也有输入电阻10M欧的。即使10M欧,注意上面那个运放反馈电阻已经是1M欧,测量仪器带来的误差已经不可忽略。
示波器探头输入电阻一般10M欧,也不可忽略。
你的电路,没有测量直流电压的必要,只要用标准电阻代替Rskin,工作正常即可(注意该电阻两端均不接地)。如果一定要测量电路中各点直流电压,对这样高电阻的电路,应该采用不会影响电路工作点的测量方法,如平衡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maychang老师指教!
因为该电路就是测量Rskin的电路,我要测到真实的Vb和Vo才能计算出电阻值。所以我还没转过弯来,“没有测量直流电压的必要”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如果后期我要想要通过单片机计算Rskin的电阻,是否可以将Vb和Vo通过跟随器后接入AD来获取呢?

网友A:
5楼:
测量Vb和Vo都容易,都是运放输出端,阻抗相当低的,但测量上面那个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就很困难了。
说“没有测量直流电压的必要”就是指没有测量上面运放反相输入端的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Vb是已知的,要求不特高的话,直接用常数

网友C:
Vb的内阻很小,可以直接测,运放的“-”端,可以用万用表测它对Vb的电压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下一面一个运放可知 Vo + Vb = Vcc,Vo 和 Vb都是变化的。不知你所说Vb是常数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