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 和NUC120做了几个项目!比较下各自的特点!(外设和速度)

楼主(2011-03-14):
只比较使用过的外部设备,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USART:
               STM32 的USART 没有FIFO , NUC 的有64\16 BYTE FIFO
               STM32 的USART 波特可以小数 在频率高的时候可以满足要求. NUC 的做不到!
         SPI : STM32 的SPI 没有FIFO , NUC 的有 2 字 FIFO
         I2C : STM32 支持 400K  , NUC 可以支持 1M
         GPIO : STM32 中断 只支持 16个 GPIO  (不支持 不同端口,同位 IO 同时使用) , NUC 可以支持所有 GPIO
         I2S : STM32 和 SPI 是公用的 不支持 同时 双向传输, NUC 的 I2S 是单独的 外设!
         ADC : STM32 的 速度和精度 很高!  NUC 的在 800K 的时候只能做到 10 BIT , 支持差分输入 ;
         DAC : STM32 有两路输出 , NUC 没有DAC
         DMA : STM32 无FIFO  NUC 有一个字!
         其它功能感觉差别不大 !
另外比较了下 STM32和 NUC 的 FLASH 运行速度!
测试代码
A = 1 ; B = 1 ;
while(1)
   {
   A = A + B ;
   if( A  == 10000000) //1千万次运算
    {
    A = 1 ;
        // IO 输出测试时间
    if(GPIOA->DOUT  == 0XFFFF)GPIOA->DOUT  =  0  ;
else GPIOA->DOUT   = 0XFFFF ;
    }
  }

NUC FLASH 无等待时间
24MHZ STM32 FLASH_SetLatency = 0   T = 3.38S  NUC 6.30S
48MHZ STM32 FLASH_SetLatency = 1   T = 2.95S  NUC 3.15S
60MHZ 未测试                          NUC      T = 2.46S  目前NUC 最大 60M
72MHZ STM32 FLASH_SetLatency = 2   T = 2.39S  NUC 2.10S  超频72M测试

网友A:
总结的很细致。

网友B:
各有所长

网友C:
似乎 STM32性能更好一点

网友D:
新唐外设做的很好.只是M0比M3差一些,不过价格应该更好.

楼主:
我不决定 M0 的比 M3 的差? M0 跑 60M 的时候和STM32 M3 跑 72M 的速度差不多
只是在频率比较低的时候 M3 就明显会快很多了!

网友E:
好,晚上发裤子

网友F:
似乎各有特点

网友G:
楼主的这个比较很有必要

网友H:
总体来说,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用STM32

网友I:
学习啦, 这么多酷贴

网友J:
这个不太准确

网友K:
标记一下。

网友C:
这个比较很有必要

网友L:
楼主的测试程序,  好象没有涉及到两种内核的区别部分.
按理, 相同的频率, 应该相同的速度才对呀
我编译了一下 (STM32), 主要在执行这几条指令:
;;;243                       A = A + B;
;;;244                       if( A  == 10000000) //1千万次运算
                  |L4.320|
000140  4428              ADD      r0,r0,r5              ;243
000142  42a0              CMP      r0,r4                 ;244
000144  d1fc              BNE      |L4.320|

我感觉这个测试不够说明问题呀

楼主:
你在使用的时候 会去考虑 编译的结果嘛??
又几个用 ARM 还用 ASM 的!
对我来说 只看C 的结果!!  编译的结果和我没有关系!!
我关心的是执行的结果!

楼主:
我这个只是正常的写程序的  STM32 的 FLASH 和 NUC 的不一样!  \
STM32 的 CPU 速度超过 24M 的时候 CPU 会等待 FLASH  ! FLASH 速度跟不上! 和什么指令没关心的!!

网友M:
做AD精度是最苛刻的

网友N:
功耗是nuc的短处,这个会影响它的生命周期

网友O:
stm32和nuc120根本不是同一个系列的核心,价格也差不少,有可比性吗?
要不您再做个stm32和intel E6600 的比较?

网友L:
我这个只是正常的写程序的  STM32 的 FLASH 和 NUC 的不一样!  \
STM32 的 CPU 速度超过 24M 的时候 CPU 会等待 FLASH  ! FLASH 速度跟不上! 和什么指令没关心的!!
引用 楼主:

正因为有 FLASH 的等待, 编译器用什么样的指令对测试结果才至关重要, 影响极大了
否则, 你这个测试有代表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写程序的时候 怎么考虑了??  不用 C 写!

楼主:
21 楼的: 比如说这个测试的 C 代码?  你怎么去判断了? 怎么让 STM32 可以跑到 72M 的 等比例增加性能!
而不是 24M 提升到 72M 代码的执行速度 却没有提升多少?  你能否提供个方法了??

网友P:
我做测量,AD最重要,其次是DMA
ADC : STM32 的 速度和精度 很高!  NUC 的在 800K 的时候只能做到 10 BIT , 支持差分输入 ;

网友B:
楼主做了哪些项目给介绍介绍

网友Q:
楼主能谈下做项目的心得就更好了

网友R:
这个测试不太准确

网友L:
回复 网友L:

你写程序的时候 怎么考虑了??  不用 C 写!
引用 楼主:

我当然是用 C 写啦. 不过用什么语言写好象不是本主题的讨论要点.
我只是说, 楼主的测试太粗糙, 没有关心测试的速度是怎么出来的, 也无法分析原因. 从而找到快或是慢的关键因素. 所以本测试参考价值不高.

网友G:
这个比较还是值得参考的

楼主:
我当然是用 C 写啦. 不过用什么语言写好象不是本主题的讨论要点.
我只是说, 楼主的测试太粗糙, 没有关心测试的速度是怎么出来的, 也无法分析原因. 从而找到快或是慢的关键因素. 所以本测试参考价值不高. ...
引用 网友L:

那个测试的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
NUC 的速度是和频率等比例增加的
STM32 却不是 (因为STM32的FLASH 只能跑 24M 高过 24M 就要加等待时间)
如果不加等待时间 (速度和频率也是等比例增加的,在72M 的时候 FLASH 不等待就会出现很多怪问题! )
这个很明显 差距就是在 STM32多了 FLASH 的等待时间

要是 在 24M 以下 ! STM32 就比 NUC1XX 快很多!

网友L:
那个测试的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
NUC 的速度是和频率等比例增加的
STM32 却不是 (因为STM32的FLASH 只能跑 24M 高过 24M 就要加等待时间)
如果不加等待时间 (速度和频率也是等比例增加的,在72M 的时候 FLASH 不等 ...
引用 楼主:

很明显,楼主对STM32的了解很肤浅:
1、根本不了解等待时间是什么意思;
2、不了解STM32使用了DMA后,使用Buffer/FIFO就没有太大意义了,使用DMA就可以释放MCU,使其有更多是时间去处理其他更重要的事务。
3、Flash的运行速度越快,功耗越大,价格更贵。M0本来是拼价格的,因为它的Flash导致其与STM32的价格差不多了,说明NUC的设计是失败的。

网友L:
且不论外设的 DMA 和 buffer 的功能.
根据 M0 的功能介绍.
现在执行的指令:
000140  4428              ADD      r0,r0,r5              ;243
000142  42a0              CMP      r0,r4                 ;244
000144  d1fc              BNE      |L4.320|
对于这样的指令这两个核应该具有完全相同的执行效率, 所以我认为 在0等待时(24Mhz), 两个处理器执行的时间应该是相同的.
而结果居然差了近一倍, 怎么解释?

楼主:
m3 的有分支预测 功能 M0 的没有!

网友S:
够用,实惠就行。m3和m0价格不一样。
楼主应该把测试的两个芯片型号资源和价格也告诉大家。

网友C:
值得参考,有机会自己测一下

网友R:
值得参考的比较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