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使用问题请教,在线等回复,请大家协助分析!!!

楼主(2011-03-14):
设计使用的是S0805(npn) sot-23封装。由于失误导致PCB上CE颠倒了,见原理图。设计目标是在R20输入幅值为+5V的控制信号,能控制灯泡的亮灭,频率是10HZ左右。
实际部情况是分产品功能正常,极少数的在低温-5度以下,R20输入高电平时,灯泡微亮。此时测量Q3的B极电压接近0.25V
按道理分析,CE反了,电路应该不正常,为何多数还能正常表达逻辑关系?

抱歉分少了,请大家协助分析!!!

抱歉分少了,请大家协助分析!!!

网友A:
三极管C和E接反,不是一点放大作用也没有,只是电流放大倍数很低,一般反接时电流放大倍数仅有几倍。
另外,反接时集电极与基极之间的耐压很低,为原管子发射结耐压。

网友B:
减小R19到2k
减小R20到1k

网友C:
Q4的C和E接反。。。

网友D:
输入为高电平时,Q4的基极电流通过Q3基极流入地,Q4处于半导通状态,R19上的电流通过Q4到地,Q3的基极电流不够,不能让灯亮。低温时Q4的基极电流更小,Q4的导通更弱,导致部分R19上的电流通过Q3基极到地,灯微亮。

楼主:
补充一下,昨天测量了100片,10摄氏度以上时,其中93片Q3,的B的电压是0.02V以下,剩下都在0.04以下,随着温度的降低,到-10度时,该电压会上升到0.15V左右。但只有2片上升到0.23v,灯才会微亮。
由于是设计失误,且已经批量出货。全部召回更换成本极高,现在的问题是:
1. 以常温环境为前提,现在虽然Q4使用错误,但是逻辑功能依旧勉强可以使用.这种状态如不修正多大程度上能保证产品3年有效期内的故障率少于0.5%.(灯微亮),(每天Q3,Q4动作次数不小于200次。)
2. 由于Q3的B极一般最高为0.7,因此Q4的Veb压差不会大于0.7,Vbe也不会很大,但是Vec的电压应该是有可能达到6V,这样R20如长时间为高电平,是否会损坏Q4.
======================================
谢谢2楼的分析,问过一些朋友,他们说的和你差不多,但是有几个朋友认为,此时Q4的EC处于软击穿状态,是可以重复多次工作,可靠性是没有问题的,你认为呢?
谢谢3楼, 如果正常设计应该是此参数,现有参数是计算后认为,既能保证逻辑功能,有不烧毁Q4的前提下的比较保险的参数,但是计算依据也是一个前辈指导的,电流小于1.5mA
谢谢5楼分析,如果电流是从Q4的B-->E-->Q3B的话,Q3B的电压不会只有0.02v,你觉得呢?

今天要采购好的电流表分析各个部分的电流特性。
希望大家能协助我更深入的分析下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E:
三极管当做开关管使用时ce可以反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路这么用没有问题,很多三极管反着用的电路。
只是觉得你的Q4接反后导致Q3的驱动变小了,这样低温时候导致灯亮度不够。

所以建议你适当调整一下这两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