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图腾柱推动的问题

楼主(2011-03-14):
如图, 我用了这样的一个图腾柱来推动一个小功率MOS,图腾柱中三极管9013 C极供电用15V,b极的控制电压用5V,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构是否合理,请指点!

网友A:
不合理。
该电路是推挽射极跟随器,没有电压增益,所以MOS管门极得到的驱动电压并不比输入电压高。

网友B:
前面再加一级电压转换

网友C:
这个5V会不会使9013饱和导通呢?

网友A:
4楼:
5V输入当然不能使9013饱和。

楼主:
我的意图是只要能开通后面的这个MOS就可以了,不是工作在PWM模式的,是要么让其处于长时间的开通状态,要么长时间的关断状态。所以我觉得是否可以不需要电压增益。

那请问该如何修改这个电路?

2# maychang

网友A:
7楼:
“要么让其处于长时间的开通状态,要么长时间的关断状态。所以我觉得是否可以不需要电压增益。”
这想法不对。长时间开通和短时间开通(PWM)所需要的驱动电压没有多大区别。

谈不到修改。
首先要明确你的MOS管源极接在哪里。
其次要明确你的MOS管开启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抱歉!图没画完整,MOS的源极接的是GND,和驱动共地的。其实就是想用这个开关来控制一个风扇,MOS管的D极接的一个风扇,当然也有续流电路。MOS管的开通阀值一般是2V左右吧,我想有5V就可以完全开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