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A/D转化芯片的功能!

楼主(2011-03-14):
这是一个热电偶实验仪,http://www.docin.com/p-49431748.html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5361780/QQ/WinTemp/RichOle/FBNS4%60H%7B)R11251WA9AK0$4.jpg,它在这里输出的数字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它在这里输出的数字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它”是指ICL7135,是指74HC161?还是指74LS157?还是指89C52?

楼主:
指的是那个A/D转化芯片ICL7135的,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ICL7135输出的数字信号,当然是提供给单片机使用了。
这里稍复杂一点的,是单片机读取ICL7135输出时经过74LS157,要读两次才完整读出。
不是很高明的设计。

楼主:
问的再直白一点吧,就是说,这个数字信号经过单片机后是提供给显示器输出,作为显示器的信号吗?如果不是,那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B(2011-07-08):
相当于14位A/D,可以转换输出±20000个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