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上电瞬间是没压降的吗

楼主(2011-03-14):
我看一款驱动LED的IC直接驱动LED,给LED的供电的电压不得高于12V,有人说LED上电的瞬间是导通的,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A:
“有人说LED上电的瞬间是导通的”
问这么说的那个人好了。

网友B:
”LED的供电的电压不得高于12V,“这个多指芯片的耐压问题

网友C:
LED也是一个PN结, 达到开启电压便会导通, 当然了, 严格来说还有一个结电容的充电过程

网友C:
你把电路贴上来。
有可能是IC上电复位期间状态不定导致的。

楼主:
5# PowerAnts 他的意思是,导通的瞬间相当于导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明书上的意思这样是不行的,15V供电那里是不能高于12V的。我的疑问是:端口最大耐压是12的话,过了LED之后也没有几伏了,限制LED供电电压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是上电瞬间相当于15V电压直接加在IC端口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充电过程时,PN结上是没压降的吧

网友C:
15V会加在IC端口上。
但不会损坏IC。

网友D:
这个问题,楼主将IC的输出断开,测一下与IC连接的LED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E:
楼主引用的说法是在胡说八道,LED的正向结电容很小,充电效应和时间可以忽略,而且电压在升高到结压降之前已经充电完毕,而电源建立是从零开始的,在低于结压降之前,LED处于截止态。半导体二极管的结压降由材料决定,跟外部条件无关。

网友C:
多年前, 电源网一堆人争论LED的启辉时间, 说上电后凭肉眼也能看到慢慢的亮起来, 实在乐人

网友F:
是有慢慢亮起来的,还变色。所以有那么说的。他们说的LED跟我们说的不同的。他们叫LED灯也叫LED。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家的台灯确实是那样的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这个IC限定LED供电电压的意义何在?
正常工作时,过了LED之后的电压是肯定不会高于12V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我家的台灯确实是那样的 :lol
引用 网友C:

那是驱动电路设计的结果,不是LED本身如此。

网友E:
回复 网友E:

那这个IC限定LED供电电压的意义何在?
过了LED之后的电压是肯定不会高于12V的
引用 楼主:

电压过高会对LED存在冲击,如果不是电流源驱动,那么加在LED两端的电压与电流是成正相关的,当然要大于结压降,这也是LED驱动要采取限流措施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15V怎么会加在端口上?LED近似导线?

如果他的上限电压是12V,怎么不会损坏IC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LED的么:o

网友C:
那是驱动电路设计的结果,不是LED本身如此。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样哦, 当时主张可肉眼看到光线慢慢亮起的人, 要反对方准备脉冲电压源及十台GHz级的示波器来同时测几十颗LED的电流上升沿, 俺说这样的话, 上升沿应该在亚微秒级(PN结没有正向导通时间一间, 仅仅有结电容充电效应减缓电压上升, 上升沿由电源内阻及结电容决定),结果没人支持这一说法.
白光LED发光较普通LED慢几个数量级, 主要是荧光粉的起辉时间比较长,但那也是mS级,人眼根本无法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LED供电电压超过了IC的端口最大电压,而供电电压是根椐LED的数目来确定的,保证LED的正常工作。
具体点说吧
IC端口的上限电压是12V,我带4个LED,用15V给LED供电,IC有恒流功能。
照我的理解,每个LED约降3V,到了IC端口也就只有3V,远小于其上限电压。
但IC的使用说明上明确说明,LED的供电电压不能超过12V,不明白其意义所在,所以才有是不是在上电瞬间PN结充电时不会有压降,LED供电电压直接加在IC端口上的疑问。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俺当然知道是驱动电路的原因,专门做成缓慢开灯保护眼睛的

只是在这开一下玩笑,呵呵

网友E:
如果是恒流驱动,供电电压不能太高的原因是驱动芯片能够承受的功率有限,不能超出限度,恒流驱动时,LED上的电压为常数,驱动芯片承受的功率是:(Vcc-LED结压降)×工作电流,显然,Vcc越大,驱动芯片的功率消耗也越大。

网友G:
如果是恒流驱动,供电电压不能太高的原因是驱动芯片能够承受的功率有限,不能超出限度,恒流驱动时,LED上的电压为常数,驱动芯片承受的功率是:(Vcc-LED结压降)×工作电流,显然,Vcc越大,驱动芯片的功率消耗也 ...
引用 网友E:

实际使用都会在led上串一个电阻分压的,例如,一个红色led,压降2v,电源5v,电流20ma,都会在led上串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这样芯片承受的功率变为(Vcc-Vf-IR)XIR,R取合适的值可以降低芯片承受的功率

网友G:
不得高于12V应该是ic输出口耐压是12V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按理说,在功率允许的范围内(Vcc-LED结压降)不大于12V就可以了,可说明书上的意思是VCC不能大于12V。大于12V就得用三极管保护,而现在我的板布不下三极管了。我为此纠结着。

网友G:
ic是不是lpd6803?

楼主:
回复 网友G:

LPD8806

网友H:
支持chunyang 的观点!

网友G:
那没什么说的了,考虑怎么上三极管做恒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dizzy: 为什么。我的板有点小,加三极管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