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出问题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14):
人家编译好的程序,下载显示正常

到我的keil这里编译,生成的hex文件,下载运行就不正常了

我用的是Keil uVision2,STC单片,我把ddb2改了对应单片机型号没错

而且会出现五十多个警告

如下
1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2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GET_AD_RESULT
    MODULE:  .\main.obj (MAIN)
3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BYTE_READ
    MODULE:  .\main.obj (MAIN)
    ADDRESS: 0D32H
4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SECTOR_ERASE
    MODULE:  .\UART.obj (UART)
5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SECTOR_ERASE
    MODULE:  .\UART.obj (UART)
    ADDRESS: 00FEH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你的单机flash几K的,容量不够吧!看看你生成的hex容量和你的单片机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有这个可能   我的单片机flash  16k   生成36k

可是人家原来的hex文件只有12.6k

为什么到我这里重新编译导出的就那么大呢   郁闷

网友B:
“人家编译好的程序,下载显示正常”

人家的工程配置跟你的不一样!
你选了优化等级了没?你的程序里面有没有用scanf之类的库函数?

这些都会影响最终的目标文件尺寸。

楼主:
版本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