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双向可控硅控制接触器

楼主(2011-03-14):
(无正文)

网友A:
很简单只需将双向可控硅串接在回路里,选型时注意可控硅的耐压,注意电路不可短路,即可

网友B:
为什么需要维持电流很小的晶闸管?
持续给晶闸管触发信号或使用重复频率够高的脉冲触发即可保持晶闸管导通。

楼主:
接触器线圈电流很小,不够维持电流,可控硅就自己断开了,然后再吸合,不稳定

网友B:
4楼理解错误。
交流接触器使用交流,交流总有过零时刻。用脉冲触发晶闸管,晶闸管维持电流再小,也只能在半个交流周期内保持导通,不会“然后再吸合”。要想让交流接触器一直导通(至少数秒),必须始终施加触发信号,或者施加触发信号的时间间隔小于晶闸管关断时间。

楼主:
触发不是脉冲,是稳定信号。我已经做过试验了,接触器线圈并联负载就好了,所以找维持电流小的管子

网友C:
反正你没有速度要求,干嘛要用可控硅去控制继电器?拿小DC继电器(成本就1.5元以内)控制AC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D:
加个整流桥,用单向可控硅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