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导下,这个是什么类型的芯片呢?

楼主(2011-03-14):
,这个是倒着放的。。。我原来以为这个应该是个A/D转化芯片,但是老师说不对!我参考的是此图 ,他们的外围电路基本一样。

网友A:
看不到图。
判断芯片类型,首先应该设法读出芯片型号,然后才是从外围电路考虑。

楼主:
哎!上次还传图了。就是一个14脚的芯片,7    8脚接地,9       14接加小电容(0.1uf)接电源。我参考的此图  http://www.laogu.com/wz_10767.htm

网友A:
TLC0834当然是个A/D转换芯片。
问题是:你的电路什么样?

楼主:
这下传图了!!!

网友A:
5楼:
从此图中,什么也看不出来。

网友A:
要是想刻意隐瞒,就别在21ic问。

楼主:
额,我新手了,图画的难看,不好意思拿出来,自己都觉得太乱了!再说图太大了!

网友A:
图画得难看,是一个问题,把图中引脚标号都擦掉,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B:
你这样以后不要问了-----这个什么都看不出来-----把引脚标号都擦掉你问神仙???? 有引脚标号还好了解什么IC--------重新学习务实---------

楼主:
引脚标号是我自己标的,觉得不正确才擦掉的,因为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芯片,只是认为和TLC0834相似,按TLC0834标的,老师说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