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电路问题,估计非高手不能解决

楼主(2011-03-14):
原理图如下:

这个电路是GPIO3_7控制5V电源的开关。GPIO3_7高电平时,电路输出5V有效。GPIO3_7为低电平时,5V输出为0。这个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产品批量都没有遇到啥问题。但是有一块单板,在客户那边使用了几个月之后,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问题现象是:输出的5V(5V_SATA)电压实际测量是0V。

定位步骤如下:

、测量发现三极管没有导通,怀疑是三极管坏,更换了三极管(当时还以为更换错了,前后换了3次),问题依旧

、测量三极管各个管脚电压:V1=5V;V2=0;V3=0;发现是IO口控制上出现问题了。

、去掉电阻R229,单独量GPIO3_7的电压,是3.3V。再把R229焊上,该电阻2边都是0V。而且更换R229为10K,测量两端还是0V。

、怀疑Q200有啥影响,去掉Q200。问题依旧

到这里就没有头绪了,高手指点一二呀。

网友A:
这可能是MCU的IO坏了,不能带负载了,换其它IO试试便知,或者将GPIO3_7断开,将VCC和GND分别接入试试,如果OK,则一定是控制信号的问题
当然程序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软件的问题应该不大,这个问题只有在这台设备上是必然重现的。在其它设备都正常。

多谢楼上的高手,准备换个IO试试。之前没有这么搞的原因是,板子上换IO非常麻烦。看来现在没有办法了

网友B:
这个还要高手来解决?
俺这个低手告诉你:
这可能是MCU的IO坏了。。。。。。。。。。。。

因为nishuo你说:
去掉电阻R229,单独量GPIO3_7的电压,是3.3V。再把R229焊上,该电阻2边都是0V。而且更换R229为10K,测量两端还是0V。

这说明CPU IO pin的带负载能力严重降低

网友C:
标记MCU  I0口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图画的真难看。。。
C233和R230是干啥用的?

网友E(2011-12-21):
这两个电阻多余

网友F:
感觉是IO口坏掉了,不具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