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负峰截止问题

楼主(2011-03-14):
输出负载重的时候,输出会出现负峰被截去的现象。这种现象肯定因为基射极发生反偏。Vb-0.6<Ve。发生反偏肯定是因为电容放电引起的,因为去掉电容不会出现负峰被截掉的现象。既然基射极发生了反偏,那么发射极的电压就是RERL对电容两端电压的分压了。从书中的图可以看出,负峰是平的,可见这段时间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很小。事实也是如此:电容放电时间常数RC=13.6毫秒相对负峰截止的那段时间(0.25毫秒左右)来说很大,可以近似认为电容电压不变。书中的情况是:直流是6.6V,交流是峰峰值为8Vp-p的交流,RE=RL=680欧,出现截止的时候:发射极电压小于3.3V6.6V*RE/(RE+RL))的时候。

网友A:
这个问题最本质最简单的理解是。

在分析负输出的时候,把三极管拿掉,一切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B:
射极电位提高就行了。

网友C:
http://blog.csdn.net/yezhubenyue/archive/2011/02/26/6210360.aspx
楼主看下这个吧~~我前几天也问得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11252-1-1.html
谢谢。看了一下。
我不是问这个问题,我是解释下这个问题。发现我想的和computer00说法差不多。

网友D:
真巧,我这两天也在看这本书,这段话看了半天都没看懂,问了我们班的高手也没弄出来!有收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