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量加工线路板,生产用贴片效率高还是插脚元件效率高

楼主(2011-03-14):
(无正文)

网友A:
手工焊接的话,贴片效率要高.而且不用怎么洗也比较干净

网友B:
毫无疑问是贴片
自己也可以的,招一位做过生产的全给你搞定,买个最简单的回流焊即可

网友C:
这个主要得看生产人员的手艺,贴片和插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比如对于俺老汉而言,通吃,不论用纯手工还是借助机器。

网友A:
熟练工人来说,贴片还是快于直插.起码不用压腿和减腿

网友D:
从生产和维修更换,电路板面积考虑还是贴片优于插件。如果一直有量,可以配置一套小型SMT的焊接设备,手工贴片可以做钢模,人工刮锡,然后手工放置贴片。

网友E:
贴片快,128pin的我现在也能游刃有余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