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P

楼主(2011-03-14):
一直在ISSp,到底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A:
ISSP是PSoC的编程接口。 ISSP技术可以在PSoC焊到PCB后再对其编程,除此之外还可以将PSoC直接插入CY3207ISSP的编程插座来编程或通过测试固定设备来编程。ISSP技术可以缩短研发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以及降低升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