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如何检测的

楼主(2011-03-14):
我的原装戴尔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坏了,买了一个假冒产品,但是使用时,开机提示电源适配器 型号不对,但是仍然可以使用 电源只有两个管脚输出 一个电源 一个地,那么笔记本怎么知道 适配器的型号不对呢?我还真的百思不得其解了 ,并且打开原装的电路 也没有看到数字器件,220V的交流电进入了变压器 不太可能检测型号

网友A:
电压是一样的么?我是指的输出电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Really? 还真不知道

网友D:
电力载波,这样就是为了在出现故障的送修的时候,直接告诉你,是使用非原装配件所致。

网友E:
楼主所述的现象,尽量拍个图,不然大家也无法帮你分析。现在很多笔记本开始用非统一的尺寸~
另外戴尔的这个适配器可能与联想THINKPAD类似的接口,带一个电压侧测的头头,我猜猜的~

淘宝网店: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p;shop_nick=roy_158
旺旺:roy_158
QQ:52592506
E-mail: roy_158@163.com
专业电子零件销售,及技术咨询!

网友F:
我怎么记得DELL的适配器 是三芯的,电源和地之外还有个信号端

网友G:
dell的电源输出端是有一个检测芯片的,用来判断电压是否正常,是否原装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