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芯片TDA2030

楼主(2011-03-14):
请问TDA2030输出端R4和C7取值怎样确定了?谢谢!
好像规格书上说作用是 Frequency Stability

网友A:
这个电阻和电容要求不是很高,按照datasheet推荐值使用即可。
要进行计算,需要知道你的喇叭阻抗随频率变化的函数关系,这是很麻烦的事,难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