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ltium Designer 6.9运行错误

楼主(2011-03-14):
找了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笔记本就是运行不了,而台式机就没问题。用的是AD**版的。

网友A:
AD 10 都出来了

网友B:
**版的就是不好整,我整个好机会才好~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是不是和其他的软件有冲突啊

网友C:
这个就是不太好装,我也遇到过,一直没装好。
后来弄了个简单的,不用安装的。

网友D:
因为安装环境和过程不一样,所以无法肯定,最好你卸载重新安装一次,安装方法参照正常使用的方法。

网友D:
使用绿色精简版是最快速的方法,不用浪费电脑空间。

网友E:
我现在也在学这个,以后大家互相学习啊!

楼主:
我都重装3遍了,因为之前好用。后来有次就打不开了!

网友D:
嗯,c盘系统下,DXP的安装残留文件有没有搜索出来删除掉?,

网友F:
我都是使用绿色版,方便,不用安装,重装系统后弄个快捷方式就行。
AD09我都是先安装,然后整个拷出,当绿色版用

楼主:
3Q pa2792  zhaoyu2005

网友G:
可能是没有**,我没**打开后出现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G:
已经**了,还是用不了。最后重做系统了。好了!

楼主(2011-04-18):
后来查明原因,是因为杀毒软件把,AD的有些文件当病毒干掉了。

网友(2012-04-14):
我装9.4的时候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是我同时装了office2003和2007后来卸掉2003就好了,你看一下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