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要求大家都来讨论!如何解决解决哲学家吃饭问题

楼主(2011-03-14):
下面有相关讨论,请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呀:

原本想在原帖上继续发表,由于翻页看是在麻烦,不如新开一个贴,大家共同探讨,问题来源于,刘前辈;
他给出这样一个题目:

5个指示灯代表5个哲学家。显然,任何时候只能有一个或者2个灯亮,而且不可能是邻近的2个灯亮。

假定每个哲学家吃饭时间2秒钟,不需要其他条件了吧。

计算机操作系统中的原题为:
5个哲学家围在一起吃饭,哲学家之间放着,交叉放着叉子或汤勺,即3个叉子、2个汤勺或者2个叉子、3个汤勺,每个哲学家,仅当身旁的叉子与汤勺都未被使用时才能吃饭;现在5个哲学家就相当于5个LED灯;

依照刘前辈的意思,转化为中国文化为:
每个哲学家之间放着一只筷子,只有左右拿起一双筷子才可以开吃。

现在,采用smartrtos中的系统函数解决问题;顺便向大家介绍其中函数的使用;

网友A:
我为什么说你的是错的:因为你把2只筷子分裂为2个资源,而且不在同一个临界区了。所以,从OS并发角度,死锁条件就来了。见教材: 确实有很多种方法解这个经典问题,但是基本前提就是2个资源同时获取,同时释放。所有教材都说了你所采用的方法可能造成死锁。是简单错误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考虑问题的。结果有些事他们没想到。

网友B:
哲学家就餐问题是大学本科三年级的作业题。

哲学家就餐问题是在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用来演示在并行计算中多线程同步(Synchronization)时产生的问题。

在1971年,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艾兹格·迪科斯彻提出了一个同步问题,即假设有五台计算机都试图访问五份共享的磁带驱动器。稍后,这个问题被托尼·霍尔重新表述为哲学家就餐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来解释死锁和资源耗尽。

解法

[编辑] 服务生解法

一个简单的解法是引入一个餐厅服务生,哲学家必须经过他的允许才能拿起餐叉。因为服务生知道哪只餐叉正在使用,所以他能够作出判断避免死锁。

为了演示这种解法,假设哲学家依次标号为A至E。如果A和C在吃东西,则有四只餐叉在使用中。B坐在A和C之间,所以两只餐叉都无法使用,而D和E之间有一只空余的餐叉。假设这时D想要吃东西。如果他拿起了第五只餐叉,就有可能发生死锁。相反,如果他征求服务生同意,服务生会让他等待。这样,我们就能保证下次当两把餐叉空余出来时,一定有一位哲学家可以成功的得到一对餐叉,从而避免了死锁。

[编辑] 资源分级解法

另一个简单的解法是为资源(这里是餐叉)分配一个偏序或者分级的关系,并约定所有资源都按照这种顺序获取,按相反顺序释放,而且保证不会有两个无关资源同时被同一项工作所需要。在哲学家就餐问题中,资源(餐叉)按照某种规则编号为1至5,每一个工作单元(哲学家)总是先拿起左右两边编号较低的餐叉,再拿编号较高的。用完餐叉后,他总是先放下编号较高的餐叉,再放下编号较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四位哲学家同时拿起他们手边编号较低的餐叉时,只有编号最高的餐叉留在桌上,从而第五位哲学家就不能使用任何一只餐叉了。而且,只有一位哲学家能使用最高编号的餐叉,所以他能使用两只餐叉用餐。当他吃完后,他会先放下编号最高的餐叉,再放下编号较低的餐叉,从而让另一位哲学家拿起后边的这只开始吃东西。

尽管资源分级能避免死锁,但这种策略并不总是实用的,特别是当所需资源的列表并不是事先知道的时候。例如,假设一个工作单元拿着资源3和5,并决定需要资源2,则必须先要释放5,之后释放3,才能得到2,之后必须重新按顺序获取3和5。对需要访问大量数据库记录的计算机程序来说,如果需要先释放高编号的记录才能访问新的记录,那么运行效率就不会高,因此这种方法在这里并不实用。

这种方法经常是实际计算机科学问题中最实用的解法,通过为分级锁指定常量,强制获得锁的顺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编辑] Chandy/Misra解法

1984年,K. Mani Chandy和J. Misra提出了哲学家就餐问题的另一个解法,允许任意的用户(编号P1, ..., Pn)争用任意数量的资源。与迪科斯彻的解法不同的是[來源請求],这里编号可以是任意的。
1.对每一对竞争一个资源的哲学家,新拿一个餐叉,给编号较低的哲学家。每只餐叉都是“干净的”或者“脏的”。最初,所有的餐叉都是脏的。
2.当一位哲学家要使用资源(也就是要吃东西)时,他必须从与他竞争的邻居那里得到。对每只他当前没有的餐叉,他都发送一个请求。
3.当拥有餐叉的哲学家收到请求时,如果餐叉是干净的,那么他继续留着,否则就擦干净并交出餐叉。
4.当某个哲学家吃东西后,他的餐叉就变脏了。如果另一个哲学家之前请求过其中的餐叉,那他就擦干净并交出餐叉。

这个解法允许很大的并行性,适用于任意大的问题。

http://zh.wikipedia.org/zh/%E5%9 ... 0%E9%97%AE%E9%A2%98

楼主:
此次涉及到的函数有:
OsSemP(uint8 index,uint8 timetick)
例子:OsSemP(0,255),表示申请信号量0,如果信号量不为0,则信号量减1,返回信号量;如果信号量为0,则将该当前任务插入等待列表,直至信号量0可以使用;
其中timetick的含义:
timetick==0时,表示无论信号量是否可取,立即返回;
timetick==255时,表示信号量不可取时,无限等待直至信号量可使用;
timetick为其他值时,表示信号量不可取时,超时等待,直至时钟结束,或者信号量可获取;
OsSemV(uint8 index)
例子:OsSemV(0),表示释放当前信号量0,如果有优先级高的任务等待信号0,则进行任务切换,否则信号量加1

楼主:
现在,5个LED1--LED5代表了5个哲学家,而叉子或汤勺代表5个资源;
其中有一个问题,因为哲学家都是平等的,不可能你我都争着吃饭,必须要有一个哲学家先吃饭,或者两个哲学家先吃饭,这就是初始值的问题,这问题我与刘前辈争论了很久,现在,我把初始值的意义指出来;
另一点就是,每个哲学家必须同时获得了两个资源才可以吃饭,如果每个哲学家都占据了一个资源,都必将是无解之题

所以下面,我将从三种初始值来探讨这个问题;
0)哲学家同时吃饭,即同时占据一个资源,此题无解,没有灯亮;
1)有1个哲学家先吃饭,此题有解;
2)有2个哲学家先吃饭,此题有解;

楼主:
不知,刘前辈,现在是否理解我先前说的话,可能是我先前在表述上有错误,导致您很多的误解

楼主:
现在使用smartrtos系统,来解决这个哲学问题;
其中信号量0---4代表五个资源,LED1---LED5代表五个哲学家:
采用信号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情况2,有2个哲学家先吃饭,即初始值为两个哲学家先吃饭;
开发板上的显示结果是,有两个LED在亮,并呈现交替性流动;

比如这个例程:
#include<reg52.h>
#include "Os_api.h"
#include"IOfor52.h"
void OsTimerISR()interrupt 1
{
        OsIntEnter();
#if T0_TIMER_EN
        ACC=((65536+8-SYS_CLK)%256);
        TR0=0;
        TL0+=ACC;
        ACC=0;
        CY=ACC&0x80;
        ACC =((65536+8-SYS_CLK)/256)+ACC;
        TH0+=ACC;
        TR0=1;        //时间管理
#endif
#if T2_TIMER_EN
#endif
#if TIME_EXPAND_EN
    OsRunTime--;
        if(OsRunTime == 0){
                OsRunTime=TIME_COEFFICIENT-1;
                OsTimeTick();
        }
#else
    OsTimeTick();
#endif
        OsIntExit();
}

void TaskA()
{
        while(1)
        {
                OsSemP(4,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4
                OsSemP(0,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0
                LED1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1_OFF;
                OsSemV(0);//释放信号量0
                OsSemV(4);//释放信号量4
        }
}

void TaskB()
{
   while(1)
   {
                OsSemP(0,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0
                OsSemP(1,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1
                LED2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2_OFF;
                OsSemV(1);//释放信号量1
                OsSemV(0);//释放信号量0
   }
}
void TaskC()
{
        while(1)
        {
                OsSemP(1,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1
                OsSemP(2,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2
                LED3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3_OFF;
                OsSemV(2);//释放信号量2
                OsSemV(1);//释放信号量1
        }
}
void TaskD()
{
        while(1)
        {
                OsSemP(2,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2
                OsSemP(3,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3
                LED4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4_OFF;
                OsSemV(3);//释放信号量3
                OsSemV(2);//释放信号量2
        }
}
void TaskE()
{
        while(1)
        {
                OsSemP(4,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4
                OsSemP(3,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3
                LED5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5_OFF;
                OsSemV(3);//释放信号量3
                OsSemV(4);//释放信号量4
        }

}
void TaskIdle()
{
         static uint8 i;
         LED0_ON;
         OsSemCreate(0,1);//创建信号量0,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1,1);//创建信号量1,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2,1);//创建信号量2,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3,1);//创建信号量3,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4,1);//创建信号量4,初始值为1;
         while(1)
         {
                 i++;
                LED0=LED0^1;
         }

}
void main()
{
        OsTaskCreate(0,(uint16)TaskA);
        OsTaskCreate(1,(uint16)TaskB);
        OsTaskCreate(2,(uint16)TaskC);
        OsTaskCreate(3,(uint16)TaskD);
        OsTaskCreate(4,(uint16)TaskE);
        OsTaskStart(5,(uint16)TaskIdle);
}

网友A:
如果每个哲学家都占据了一个资源,都必将是无解之题

LZ抓到了问题的本质,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称为经典问题。但是别人就能解。
    现实中解决方案不是很简单么?一个哲学家如果发现他需要的资源不同时具备,他就“一个也不取。让给别人。”——“要么都获取,要么一个也不取。”(我们老师的口头禅)这么简单的规则,最简单的OS都能解。关键是怎么写程序,国外OS教材书上都有解决方案。
     谁说无解之题?

、、

楼主:
情况1)有1个哲学家先吃饭,即初始值为1个哲学家先吃饭
在开发板上显示的结果为:时而1个LED灯亮,时而2个LED灯亮
例程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Os_api.h"
#include"IOfor52.h"
void OsTimerISR()interrupt 1
{
        OsIntEnter();
#if T0_TIMER_EN
        ACC=((65536+8-SYS_CLK)%256);
        TR0=0;
        TL0+=ACC;
        ACC=0;
        CY=ACC&0x80;
        ACC =((65536+8-SYS_CLK)/256)+ACC;
        TH0+=ACC;
        TR0=1;        //时间管理
#endif
#if T2_TIMER_EN
#endif
#if TIME_EXPAND_EN
    OsRunTime--;
        if(OsRunTime == 0){
                OsRunTime=TIME_COEFFICIENT-1;
                OsTimeTick();
        }
#else
    OsTimeTick();
#endif
        OsIntExit();
}

void TaskA()
{
        while(1)
        {
                OsSemP(4,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4
                OsSemP(0,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0
                LED1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1_OFF;
                OsSemV(0);//释放信号量0
                OsSemV(4);//释放信号量4
        }
}

void TaskB()
{
   while(1)
   {
                OsSemP(1,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0
                OsSemP(0,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1
                LED2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2_OFF;
                OsSemV(1);//释放信号量1
                OsSemV(0);//释放信号量0
   }
}
void TaskC()
{
        while(1)
        {
                OsSemP(2,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1
                OsSemP(1,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2
                LED3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3_OFF;
                OsSemV(2);//释放信号量2
                OsSemV(1);//释放信号量1
        }
}
void TaskD()
{
        while(1)
        {
                OsSemP(3,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2
                OsSemP(2,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3
                LED4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4_OFF;
                OsSemV(3);//释放信号量3
                OsSemV(2);//释放信号量2
        }
}
void TaskE()
{
        while(1)
        {
                OsSemP(3,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4
                OsSemP(4,255);//无限等待,获取信号量3
                LED5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5_OFF;
                OsSemV(3);//释放信号量3
                OsSemV(4);//释放信号量4
        }

}
void TaskIdle()
{
         static uint8 i;
         LED0_ON;
         OsSemCreate(0,1);//创建信号量0,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1,1);//创建信号量1,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2,1);//创建信号量2,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3,1);//创建信号量3,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4,1);//创建信号量4,初始值为1;
         while(1)
         {
                 i++;
                LED0=LED0^1;
         }

}
void main()
{
        OsTaskCreate(0,(uint16)TaskA);
        OsTaskCreate(1,(uint16)TaskB);
        OsTaskCreate(2,(uint16)TaskC);
        OsTaskCreate(3,(uint16)TaskD);
        OsTaskCreate(4,(uint16)TaskE);
        OsTaskStart(5,(uint16)TaskIdl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很有意思,好吧,我知道怎么解答了,请您等我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刘前辈,小弟识浅,受教了

网友A:
timetick为其他值时,表示信号量不可取时,超时等待,直至时钟结束,或者信号量可获取;

分歧点,LZ这个“直至”肯定表达错了。你的“直至”究竟是不是循环踏步等待?如果不是,那LZ就不应该用“直至”这个词。否则就成了顺序任务了。

所谓“超时等待”,是由内核调度器唤醒的。而LZ的意思一直让人理解为是用户任务管理,——“我不允许别人抢筷子……”

   那叫并发任务么?并发任务的特征就是异步、随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其他哲学家就把一只筷子拿走了,让哲学家A永远等不到他需要的信号量!他怎么办?LZ并没有让A放下这一只没用的筷子让给别人,死锁条件产生了。
      ——如果总把题目理解为1、2、3、4、5。   根本没关系,只是概念经典。编程是统一的。也就是现实世界中很多同样类似的问题。

LZ写成了专用程序,换一个类似,程序又要重新写。没有标准模式。为解题而解题。

还是那句话:世界经典问题,没那么简单。该犯的错误,咱们都犯过了。于是进步了,提高了。

、、

网友C:
作个记号,有空再看

网友A:
信号量是内核对象。没有任何一个信号量是“等待……,直到……”,CPU 绝不会空转等待。

有一种说法是“睡眠在这个信号量上……”P(S)/V(S) 是睡眠/唤醒的关系操作,

楼主:
信号量是内核对象。没有任何一个信号量是“等待……,直到……”,CPU 绝不会空转等待。

有一种说法是“睡眠在这个信号量上……”P(S)/V(S) 是睡眠/唤醒的关系操作, ...
引用 网友A:

恩,前辈说的很准确,我在这方面的表述实在欠缺,主要还是自己的认识不够,谢谢您的指教,小辈,收获不浅
分歧点,LZ这个“直至”肯定表达错了。你的“直至”究竟是不是循环踏步等待?如果不是,那LZ就不应该用“直至”这个词。否则就成了顺序任务了。

所谓“超时等待”,是由内核调度器唤醒的。而LZ的意思一直让人理解 ...
引用 网友A:

恩,是我表述上错误,应为资源不可获取时,任务插入等待列表,挂起等待超时时间到或者信号量可获取,并进行任务切换

不过有一点,因为哲学家是平等的,才用时间片轮流的方式解决此问题,应该好一些,而采用优先级方式调度,貌似人为的给哲学家设定了优先级,使用这种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的有点不合适,不知自己是否理解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出了这样的程序,使用了信号量查询语句,不知如何:
#include<reg52.h>
#include "Os_api.h"
#include"IOfor52.h"
void OsTimerISR()interrupt 1
{
OsIntEnter();
#if T0_TIMER_EN
ACC=((65536+8-SYS_CLK)%256);
TR0=0;
TL0+=ACC;
ACC=0;
CY=ACC&0x80;
ACC =((65536+8-SYS_CLK)/256)+ACC;
TH0+=ACC;
TR0=1; //时间管理
#endif
#if T2_TIMER_EN
#endif
#if TIME_EXPAND_EN
    OsRunTime--;
if(OsRunTime == 0){
  OsRunTime=TIME_COEFFICIENT-1;
  OsTimeTick();
}
#else
    OsTimeTick();
#endif
OsIntExit();
}
void TaskA()
{
while(1)
{
  if( OsSemQuery(4) & OsSemQuery(0) & SEM_USEFUL){
   OsSemP(4,0);
   OsSemP(0,0);
   LED1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1_OFF;
   OsSemV(0);//释放信号量0
   OsSemV(4);//释放信号量4
  }
  OsTaskWait(DO_TMO,200);
}
}

void TaskB()
{
   while(1)
   {
  if( OsSemQuery(0) & OsSemQuery(1) & SEM_USEFUL){
   OsSemP(0,0);
   OsSemP(1,0);
   LED2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2_OFF;
   OsSemV(1);//释放信号量1
   OsSemV(0);//释放信号量0  }
  OsTaskWait(DO_TMO,200);
   }
}
void TaskC()
{
while(1)
{
  if( OsSemQuery(1) & OsSemQuery(2) & SEM_USEFUL){
   OsSemP(1,0);
   OsSemP(2,0);
   LED3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3_OFF;
   OsSemV(2);//释放信号量2
   OsSemV(1);//释放信号量1
  }
  OsTaskWait(DO_TMO,200);
}
}
void TaskD()
{
while(1)
{
  if( OsSemQuery(2) & OsSemQuery(3) & SEM_USEFUL){
   OsSemP(2,0);
   OsSemP(3,0);
   LED4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4_OFF;
   OsSemV(3);//释放信号量3
   OsSemV(2);//释放信号量2
  }
  OsTaskWait(DO_TMO,200);
}
}
void TaskE()
{
while(1)
{
  if( OsSemQuery(3) & OsSemQuery(4) & SEM_USEFUL){
   OsSemP(3,0);
   OsSemP(4,0);
   LED5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5_OFF;
   OsSemV(4);//释放信号量4
   OsSemV(3);//释放信号量3
  }
  OsTaskWait(DO_TMO,200);
}
}
void TaskIdle()
{
  static uint8 i;
  LED0_ON;
  OsSemCreate(0,1);//创建信号量0,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1,1);//创建信号量1,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2,1);//创建信号量2,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3,1);//创建信号量3,初始值为1;
  OsSemCreate(4,1);//创建信号量4,初始值为1;
  while(1)
  {
   i++;
  LED0=LED0^1;
  }
}
void main()
{
OsTaskCreate(0,(uint16)TaskA);
OsTaskCreate(1,(uint16)TaskB);
OsTaskCreate(2,(uint16)TaskC);
OsTaskCreate(3,(uint16)TaskD);
OsTaskCreate(4,(uint16)TaskE);
OsTaskStart(5,(uint16)TaskIdl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刘前辈的指教,是我在解题上犯了轻率武断的错误,同时并没有对您的评论作认真的审读而是主观臆断地认为您不理解我的算法;
当我回头仔细阅读您发的每一个贴子,其实问题已经指出来了,而那时的我依旧执迷不悟,感觉自己是多么的愚蠢了!
我写OsSemQuery()查询语句,也并不是为解此题而设计的,其实只用OsSemP,OsSemV也可以做好,只是系统运行花费的时间增加了,不如查询来的方便,况且,查询函数在其他的RTOS中也是有的,只是我想当然地认为不需要,便去除了,现在才发现,其实它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处理死锁,多个资源获取问题;

网友D:
有意思,做个标记,以后详细看。

网友A:
还是死锁呀?为什么?并发概念又讲一遍:
5个哲学家优先级平等!5个人都一样!那么凭什么A号哲学家就能先拿到第二只筷子?——当A拿到第一只筷子的时候,B、C、D、E 也同样拿到了第一只筷子。5个人不是对等吗?凭什么你A/B/C/D/E就能优先拿到第二只筷子?
第一条语句 :
if( OsSemQuery(4) & OsSemQuery(0) & SEM_USEFUL)

有问题吗?——在一个多任务并发程序中,如果这条语句不被保护,那么它的测试结果是不确定的!(除非你OsSemQuery(4) 和 OsSemQuery(0)是私有变量)否则这里刚测试完,还没有开始运行下一条 OsSemP(4,0);那边哲学家E已经率先执行 OsSemP(4,0); ——结果就全乱了。如果总从裸奔角度去安排5个哲学家谁先谁后。还用OS多任务并发干什么?

另一点:A拿到第一支筷子,和其他4个人拿到第一只筷子都是对等编程,没有说“理论上肯定有一个人先……”  死锁本来就是低概率事件。5个人都拿到第一支筷子,只要有一个人性格谦让一点,修养好一点,让出一只筷子,死锁就打破了。——谁让出来?我凭什么让?谁让出来就不对等了。
要是谁说,“这在单处理器上不可能出现,”那就把并发理解为5个处理器同时并行运行吧。记得某版主说过,也是教材上讲的:OS 就是为每个用户任务提供一台虚拟处理器。——管什么单处理器还是多处理器,概念一样。5个哲学家5台虚拟处理器,同时、对等、宏观并行运行。没谁有优先级和别人不一样。

void TaskA()
{
while(1)
{
  if( OsSemQuery(4) & OsSemQuery(0) & SEM_USEFUL){
   OsSemP(4,0);
   OsSemP(0,0);
   LED1_ON;
   OsTaskWait(DO_TMO,200);
   LED1_OFF;
   OsSemV(0);//释放信号量0
   OsSemV(4);//释放信号量4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切的说,写的程序的确存在问题,在申请两个信号量的时候,应该用临界区来保护;
不过,解决五个哲学家吃饭问题,并非只有一解:
您说无论什么时候,只有哲学家发现他不具备吃饭的条件,就什么也不做,(这只是其中一解)
然而哲学家问题实质上就是只有不发生死锁即可,即保证五个哲学家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吃饭动作,而不是无限的等待;
然而系统中处理这个问题也是这样的么?当一个任务获取多个资源时,要么都获取,要么一个也不获取?您所举的解法,只是其一,事实上的操作系统的解法很多:

0)先得到全部资源再进行下一步工作,否则不获取;
1)用同样的顺序获取多个资源,释放时以相反的顺序释放资源;
2)使用超时等待资源,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无法获取资源,释放拥有的资源;
。。。

所以说,我先前的做法是方法1

楼主:
还是死锁呀?为什么?并发概念又讲一遍:
5个哲学家优先级平等!5个人都一样!那么凭什么A号哲学家就能先拿到第二只筷子?——当A拿到第一只筷子的时候,B、C、D、E 也同样拿到了第一只筷子。5个人不是对等吗?凭什 ...要是谁说,“这在单处理器上不可能出现,”那就把并发理解为5个处理器同时并行运行吧。记得某版主说过,也是教材上讲的:OS 就是为每个用户任务提供一台虚拟处理器。——管什么单处理器还是多处理器,概念一样。5个哲学家5台虚拟处理器,同时、对等、宏观并行运行。没谁有优先级和别人不一样。
引用 网友A:

采用优先级抢占式系统,来解决这个哲学问题,显然不合适,但正由于信号量作用,导致每个任务不管等级高低,都必须等待拥有资源的任务放弃资源才行,这一点对于优先级抢占式系统来说,实际上已经是优先级翻转了,即每个任务在使用信号量是平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刘前辈,您为什么抱着这一解不放呢,实际上的解法有很多也很简单,您所给的材料中一样,那只是一解罢了,真正实际应用中解法很多,为什么认为我的不对呢,您是否仔细了阅读了我的贴子,不管怎么说,我阅读了您的贴子,并积极的研究,同时搜罗了不少资料,您是否认真阅读了我的贴子,并且您为什么只**您所认同的解法呢?

网友A:
相信上面1、2、3种方法已经很全面了,好像还有书上见过有第4种方法,反正我想不出LZ那样的方法。LZ如果**说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写篇论文投稿呀。还可以翻译成英文投到国际OS论坛什么的。——如今就鼓励创新。有才能不能埋没。让咱们中国人扬眉世界多好。

楼主:
我为什么说你的是错的:因为你把2只筷子分裂为2个资源,而且不在同一个临界区了。所以,从OS并发角度,死锁条件就来了。见教材: 确实有很多种方法解这个经典问题,但是基本前提就是2个资源同时获取,同时释放。所有 ...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您的说法太武断了,如果您阅读过UCOS,您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其次并发的概念问题,并发,什么叫并发,宏观上的并发,微观上的单步的,除非他是多处理器,如果多处理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实际上要涉及到同步于互斥问题,微观上又不是并发的

楼主:
相信上面1、2、3种方法已经很全面了,好像还有书上见过有第4种方法,反正我想不出LZ那样的方法。LZ如果**说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写篇论文投稿呀。还可以翻译成英文投到国际OS论坛什么的。——如今就 ...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说的我的方法是完全正确,因为我只是你所介绍方法中1的方法,所以我才说我对,同时,您介绍的教材上方法,我搜罗的资料也有,正如我所说的,解此题的方法很多,在三种方法中,您为什么只**其中2的方法呢?而您向我介绍的时候,又给出三种解法,您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么?
不知您是否认真阅读我先前的贴子,我没有并否认你所说的解法;

楼主:
为什么说我的方法就是刘前辈材料中的方法1;
请注意我申请的顺序
TaskA :申请顺序4,0,释放顺序,0,4
TaskB :申请顺序0,1,释放顺序,1,0
TaskC :申请顺序1,2,释放顺序,2,1
TaskD :申请顺序2,3,释放顺序,3,2
TaskE :申请顺序4,3,释放顺序,3,4,与任务A同时申请的4,即
是否,满足最多只允许四个哲学家去拿右边的筷子,或者左边的筷子;
不知刘前辈是否阅读了我的代码,也草率地说我错了,这不与您给出教材的理论相违背嘛;
您是否再次意思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宏观上的并发,微观上的单步的,除非他是多处理器,如果多处理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实际上要涉及到同步于互斥问题,微观上又不是并发的

千万别再讨论这种最基本的概念理解偏差问题了。教你一个重要概念:书上没怎么强调的:

就是:当你在一个OS环境下写一个任务时,你不用考虑什么其他任务什么时间会抢占你之类的影响问题,你只认为你正在编写的当前任务是一个自己独占CPU的while(1)独立循环程序。——这就叫虚拟处理器的观点;10个程序员可以同时编写10个任务(任务划分是一门艺术),如果他们互相讨论谁先执行,互相什么影响,那叫裸奔。等讨论结果出来,多少年过去了。怎么同时运行这10个任务,那是操作系统的任务管理问题。用户操什么心?你用户还要考虑宏观微观,OS研究个什么劲?
    ——互斥,就是为了解决程序并发后所造成的异步不确定结果问题所采用的机制。如果你宏观并发,微观顺序,你用得着互斥机制?你也用不着OS那么多服务,你自己管理就行了,10个任务,你慢慢顺序调度管理。反正你一个人顶10个,有的是时间。

这里还有一道题你应该看一看:是我抄来的,单处理器上并发任务的最好应用,
   2个独立不相关的任务1和任务2,——相当于过去的张教授和王教授提交的2个批处理程序
张教授任务1:每秒钟运行一次,运行时间开销500ms ;软实时任务。
王教授任务2:每分钟运行一次,运行时间开销3000ms(3秒),王教授优先级别高,硬实时任务。

请问张、王2教授任务如何在单处理器上并发运行?

实验板如图:
张教授500ms任务驱动数码显示屏计数显示,每500ms计数一次,——仅个位显示即可。0~9~0……

王教授3秒任务驱动P1口上的D1,每秒闪烁一次。

这道题比哲学家简单,但是如果微观顺序执行,大概无解。只好交给OS管理,怎么并发是OS的事,我用户才不关心。
    所以,OS 对系统用户的水平门槛要求低多了。否则,这道题,高手也难。即使能解,至少也要一星期时间。 像我这样的菜鸟,借助OS,20分钟就完成了。——如果微观上去算时序,可能要算一年也出不来。借助LZ的rtos好算么?20分钟能完成?

楼主:
千万别再讨论这种最基本的概念理解偏差问题了。教你一个重要概念:书上没怎么强调的:

就是:当你在一个OS环境下写一个任务时,你不用考虑什么其他任务什么时间会抢占你之类的影响问题,你只认为你正在编写的当前 ...
引用 网友A:

您又说错了,您还是没有仔细看我的说法,我说的是单步,不是顺序,请您仔细看我说的是什么,再发言好么?所谓的单步,指的是,同一时刻,处理器只能处理一条指令,没有谁说是顺序执行指令的,OK?

楼主:
千万别再讨论这种最基本的概念理解偏差问题了。教你一个重要概念:书上没怎么强调的:

就是:当你在一个OS环境下写一个任务时,你不用考虑什么其他任务什么时间会抢占你之类的影响问题,你只认为你正在编写的当前 ...
引用 网友A:

同时,我告诉你,你给的问题之前早就阅读过了,21IC上的精华贴,凡是我涉及到的,我都看过了,这道题,学过OS的人都会,OK?我不是三岁小孩,什么也不懂,虽然我很菜,也不至于菜到基本的并发概念还不懂,如果我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我还有什么能力写OS,即使写出来也是狗屎一坨,不是么?
还有一点,您在发表贴子的时候,请仔细看看我说的什么好不好,不要学我,很草率的下结论

网友A:
所谓的单步,指的是,同一时刻,处理器只能处理一条指令

太对了!我以为LZ不知道什么叫原子语句呢。
所以,下一时刻,单处理器就执行其他任务去了。结果,执行了5条指令,说不定就是5个任务并发呢。(内核调度器执行指令不算,平台下面,看不见的东西。)

LZ说我又错了?你知道我抄的是什么教材上的内容?你知道我们授课教师是谁么?

当然,你可以说书上错了,世界著名教材都是误人子弟,教授也讲错了,那有什么意思?

LZ看的都是源代码,从来没问过OS为什么要那样设计。

算了,别说不着边际的话了。有什么我说错的地方指出来我不吝花时间找书证实。

解不出26楼的题目什么都不好说。解出来,刘前辈佩服LZ,自我惭愧。哑口无言。是比我们教授厉害的人。
解出来也不好,解出来正好以事实证实什么叫并发和并发程序的写法。——管它微观宏观,宏观叫并行,并发本来就意指微观。这也要追究?证实自己对?
          多处理器叫并发么。嘻嘻……

楼主:
LZ看的都是源代码,从来没问过OS为什么要那样设计 ...
引用 网友A:

您又错了,如果只看源代码,能够弄懂,那只能算是半个菜鸟;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学这个还有什么用,还不如直接拿来主义,想用就用?
只有知道了它,为什么会这样设计,设计的目的是什么,才能够深刻地理解OS的内涵;没有理解OS内涵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了解什么是操作系统,而我承认我并没有完全理解它,毕竟要想深入了解,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也无权评价别人对OS理解如何,因为我是半壶水;在评价别人的时候,先应该确定一下自己的言论是否草率了一些,自己的分量是否够格。

楼主:
也许,我说话略显偏激了,还望海谅

网友B:
26楼, 这样的两个破 led 还好意思拿出来。
“否则,这道题,高手也难。即使能解,至少也要一星期时间”, 我*, 刘工你挂一幅画都几个星期没挂上, 最后发现墙是水泥做的, 你是不是因此就认为挂一幅画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授课教师是谁么?"
你的授课教师应该叫
.
.
.
.
.
.
.
.
.
李刚

网友E:
应singleywy小盆友在 [侃单片机] 主题: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吧,请大家评论评论!
中的要求,想让大家一起来探讨,聊一聊,俺不懂OS, 但俺知道,在优先级绝对平等,并发同步处理解决这个5个哲学家吃饭问题,真正的结果是-------死锁!无解!

为了解决死锁无解问题,聪明的人类想出了一个又一个法子,适当的插入少量微量优先级,打破优先级绝对平等,但尽量做到绝对平等,将这个问题变相解决了,于是,这道题,这5个哲学家吃饭问题,变成了有解-------其本质是引入少量微量优先级,打破死锁!

网友F:
我来谈谈我的看法,虽然我不懂什么OS,也不想再弄个OS和裸奔之争。
看着这个讨论想起了中学里我们每天都有一节自习课,可是很多老师都想占用这节课来给学生补课,但是课只有一节,语文、数学、外语等等老师不可能每个都一起上,那就是有冲突了,有的老师上一节课就是他的课,他就霸着这资源顺延,有的老师是班主任,一般他能最先到达教室,一般他补的最多,还有就是谁先到谁上,还有就是几个老师商量好,今天谁上,明天谁上,轮流来。。。
从微观上来看任何多任务不是绝对的同时触发的,认为其同时触发的原因是CPU的采样速度,如果CPU的运行速度很低,所有的任务都可以被认为是同时触发的。如果运行速度很高,任务触发先后还是能分辨的。
OS处理并行任务时一般我认为就是时间分片运行(一个时钟只能运行一条指令,不说多处理器)如果一个任务独立占用CPU10mS,那么N个并行任务 运行时间>N*10mS,因为调度任务也要花费CPU的时间。如果不相信把某一IO口每条CPU指令翻转一次,使其输出频率为时钟的1/2,看看多任务怎么运行的。
OS其实就是裸奔加个外壳并没有该变其运行的实质,OS也是翻译成汇编指令再转成机器码来执行的。OS和裸奔的区别就像全自动相机和全手动相机的区别差不多,他只是搭了个框架让你不用考虑很多细节问题而已,就像是没必要每个人都要去发明一次同样轮子。但是这个轮子很特别还是要自己发明的哦。
处理并行问题的时候对于MCU还是有优先级的,不少MCU有中断等级,如果像PIC等这种无中断等级的MCU,你中断后先查询哪个就表示他的优先级比较高,绝对的平等是没有的。

网友G:
这和“哲学家”没关系,哲学家通常是单打独斗的主....

这是所谓的“资源瓶颈”,各进程或线程占着资源不放而又想申请别的被占资源。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死结——资源请求环路。

解决的最佳方法是预测,就是在“环”即将形成之际置相关资源为忙态(虽然表面上可用)。待即将形成的环中进程或线程归还相关资源后再进行分配。当然,为了能预测环的形成,必须建立一个相关的数据结构,以跟踪各进程或线程的资源占用和申请关系。总之,是力求防止环路的形成,而不是形成环后没辙了而再去强拆。

网友A:
#33楼
在优先级绝对平等,并发同步处理解决这个5个哲学家吃饭问题,真正的结果是-------死锁!无解!

-------其本质是引入少量微量优先级,打破死锁!

真的呀! 那这帮学者教授真是白吃饭了。整天忽悠人呢。

1、“你某一时刻只允许4个人吃饭不就结了……剩下那个饿着?剩下谁好?打起来了,打不过的那个人不许吃……”

2、优先级是要抢占的。这意味着,当如果有2个人欲同时拿一只筷子时,具有优先级的那位依仗自己力气大等优势,可以从对方手里抢夺下筷子。……哈,原来所谓世界经典问题就是看谁力气大啊……

3、……

看来这所谓OS经典问题研究都是大忽悠啊……

众多人正忽悠着,偏偏,出来一个人,把这个经典问题解了;他就是写的5个人完全一样的程序,5胞胎,没谁特别长得不一样。(这时候又要有人跳出来了:“5胞胎还有个老大,老五呢……)

         其实很简单的方法:LZ 殷文跃本来已经接近目标了,还是那句话,关键是怎样用程序语言来描述算法,怎样使用信号量……

1、A 饥饿时,先预测一下坐在两边的兄弟是否处在吃饭状态;——如果有一个正在吃饭的,他就忍一会(睡眠)等待他们吃完,谁吃完了之后会唤醒身边的兄弟A的。
2、利用信号量集机制;
3、利用AND信号量机制。

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就是把2个资源当做一体,同时获取,同时释放。

殷文跃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写出了代码,他能用代码描述自己的算法。—— 一切空理论方法都没什么意思。这个说应该这么解,那个说根本无解。

说有解的人把自己的解法像殷文跃那样用代码写出来,给那些认为“根本无解”的人看看,什么叫算法。让他们开开眼,也长点本事。

、、

网友H:
呵呵,楼主这个挺有意思

网友A:
看看别人在研究什么。 什么优先级,时间片……

网友E:
...
Chandy/Misra解法

1984年,K. Mani Chandy和J. Misra提出了哲学家就餐问题的另一个解法,允许任意的用户(编号P1, ..., Pn)争用任意数量的资源。与迪科斯彻的解法不同的是[來源請求],这里编号可以是任意的。
1.对每一对竞争一个资源的哲学家,新拿一个餐叉,给编号较低的哲学家。每只餐叉都是“干净的”或者“脏的”。最初,所有的餐叉都是脏的。
2.当一位哲学家要使用资源(也就是要吃东西)时,他必须从与他竞争的邻居那里得到。对每只他当前没有的餐叉,他都发送一个请求。
3.当拥有餐叉的哲学家收到请求时,如果餐叉是干净的,那么他继续留着,否则就擦干净并交出餐叉。
4.当某个哲学家吃东西后,他的餐叉就变脏了。如果另一个哲学家之前请求过其中的餐叉,那他就擦干净并交出餐叉。

这个解法允许很大的并行性,适用于任意大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谢谢highgear老师~~~

网友E:
38楼推荐的方法,其本质是轮班制,张三吃完了,轮到边上的李四拿起筷子继续吃,李四吃完了,轮到边上的丙五拿起筷子继续吃,其优先级还是有少量微量区别,根本没法做到绝对平等,其典型的例子是开始时这5个哲学家同时想吃饭,不引入少量微量优先级,打破死锁,根本无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首先感谢123jj姐姐的支持,我个人感觉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即从哲学抽象的角度来说,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平等的,就比如一根筷子,你说应该你先得到,还是我先得到,如果我先得到的,对于对方来说是不平等的,如果对方先得到,其实对于自己来说是不平等的,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个悖论,所以说正向123jj姐姐说的那样,如果哲学家平等,这题无解,不管是刘前辈给出的解法,还我写的解法,实质上增加了少量的优先级问题,即如果要想题目有解,哲学家之间必不平等。。。。。。。。。

网友I:
很有趣的一个话题,给其中两个回帖加酷了。

刘前辈每次传的PDF好像都是节选,能不能把完整文档传一份上来?因为我很好奇其余部分的内容。

网友E:
回复 楼主:

呵呵!
singleywy小盆友对此问题解释的很清楚,赞一个~~~

本题的用意和目的,俺认为,是用最小的代价(如代码长度,执行效率),来达到最佳的效果(即最接近平等公正的并发效果),否则,讨论毫无意义~~~

网友B:
顶 123jj的少量的优先级。
顶 43 楼 singleywy。

网友J:
时不时的就有关于OS的讨论帖~

网友E:
呵呵!

目前本贴分两大派别,一派的领头大虾主张写程序,谁能写出程序用代码描述自己的算法—— 谁牛X。
另一派的领头大虾主张算法理论,让小菜们能理解且学会基本算法理论—— 授之以渔。

不过,这两派别的争论与PK,让俺小菜们大开眼见,长了点本事。

网友E:
现在台湾有一款采用FPPA技术的8核八位MCU,将这块*币售价仅一块钱左右的8核MCU,用于OS,一定是一流的,一切争论全部和谐掉!可最多同时8道程序并发处理,没有冲突,没有资源瓶颈,也没有死锁,简化编程,提高OS程序的坚固性和稳定性~~~

网友F:
没冲突、没资源瓶颈、没死锁是不可能的
8核同时用的简化编程?!不可能!只能造成编程复杂化

网友E:
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只有想不到~~~

这种小容量芯片应用,根本不需要用OS系统,因为本身的8道程序并发处理,就是现成的硬件最小OS系统~~~

省掉了软件OS系统,难道不是简化程序~~~

8道程序同步并发处理,本身就是解决软件OS系统8道程序异步并发处理而产生的资源瓶颈之良药,至于没冲突、没死锁是相对的,严格的说,有竞争就有冲突、死锁产生,但8道程序同步并发处理比软件OS系统8道程序异步并发处理即时响应速度更快,执行时间均匀性更好,同样的算法和程序,在8道程序同步并发处理,可能产生冲突、死锁的概率和机会会降低~~~

网友F:
把一个任务分给8个核同步并发完成要考虑的事情比单个核多的多,多个核心如何同时访问RAM或外设等等而不会引起冲突、死锁是件很费心的事,比单核心发生问题的几率要高很多,除非同一时刻每个核心访问的资源是不同的,不用合适的OS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E:
aihe老师正解!

OS系统的优势,在于对单核MCU的分时管理,即对单核MCU处理比较实用,OS系统处理多核发生问题的几率要高很多~~~

而对多核MCU而言,其硬件本身就是一个简易OS系统,无需额外软件支持,这是他的优势。
多核MCU,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有绝对的优势,通过软件模拟,能简化硬件成本。

对于单个任务,对于多核MCU,一般方法是,可通过拆分成多个独立小任务,独立完成后,最终再归纳处理。

网友E:
再比如,有一个系统,要用到7路高速串口,采集数据,要找到一片同时拥有7路高速串口的廉价MCU很难,但用这块售价仅一元*币左右的8核八位MCU就能用软件模拟轻松做到!

网友E:
更正一下55楼:

对最简单的多道程序模拟中断程序,可用单指令 wait0 代替 t0sn + goto 组合指令,对PA.5下降沿或低电平执行模拟中断,这样,响应中断速度最快,只需一个机器周期(由于是单周期MCU, 即只需一个时钟周期),远远高于一般MCU的硬件中断响应时间。
如想对PA.5上升沿或高电平执行模拟中断,则需将等待跳转指令 wait0 改为 wait1 即可。

label: wait0 pa.5   ;如果PA.5是0, 执行模拟中断程序,否则,循环等待。
      ..........          ;模拟中断程序。

用多道程序并发执行软件模拟中断程序,其优点是中断响应快且应用灵活,只需1个机器周期(由于是单周期MCU, 即只需一个时钟周期),如用第一核执行主程序,剩余的7核全部实时模拟外部中断,这7路外部中断源,每一路的中断响应均为1个机器周期(即只需一个时钟周期),这是普通MCU硬件外中断无法做到的!

网友A:
如果哲学家平等,这题无解,不管是刘前辈给出的解法,还我写的解法,实质上增加了少量的优先级问题,即如果要想题目有解,哲学家之间必不平等。。。。。。。。。

谁说哲学家平等就无解?开玩笑,学过操作系统课程的都知道这个经典问题如何解。——不妨看看银行家算法讲的是什么意思。没学过最好别“这不可能,那样无解。”别人怎么能解?荷兰人能解,咱中国人就解不了?

要不要我把几种解法贴上来?看看别人大师是如何解的。

强调一点:哲学家就餐问题是现实世界的经典例子。国际OS大师们讨论的是机制不是策略。——这与采用什么处理器,单处理器还是8处理器,高速低速,宏观  微观,并行还是并发,优先还是平等,根本没有关系!风牛马不相及!

5个哲学家绝对是平等的!5个人同时拿起一只筷子的情景在现实世界中是绝对存在的。大学里食堂都是11:30准点开饭,大家都准点同时涌向食堂。(可别说极个别人上午没课,11:25就去食堂窗口排第一。)到了咱们这就非要给谁来点少量优先级?劲儿大能挤的排前面……,练练“加塞儿”的技巧……优先级高啦。

就好像一帮首脑在讨论二战国际战略问题,结果咱上去“给他2颗原子弹不就完了?”“还讨论个啥?”——那不是一码事。

别谈处理器,谈谈现实世界中怎么办,算法和什么处理器,单核多核没关系。几十年都是一样经典的。——不是什么随着处理器能力提高,这个经典问题就没意思了什么的,再过500年,人还是人,5个哲学家还是平等,没谁和别人不一样。

非要让5个哲学家不平等,聪明过头了吧,把世界经典问题都修改了。——如此创新……不知什么心理……玄

网友E:
这个世界上,P民们想往绝对平等,可现实社会中,要实现有限平等都很难,更不要说绝对平等~~~

这个世界上,P民们都指忘人人平等,没有聪明与笨之分,可现实社会中,聪明的就是聪明,笨的就是笨,喜欢胡打蛮缠的始终胡打蛮缠,前有AVR坛主PK菜农的密码学技术,吓得菜农结结巴巴,无话可说,只能拿出革命奖状充门面。如今,要是爱因斯坦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的世界上,突然发现,二姨家有一人能胜过爱因斯坦称第一 ~~~

楼主:
谁说哲学家平等就无解?开玩笑,学过操作系统课程的都知道这个经典问题如何解。——不妨看看银行家算法讲的是什么意思。没学过最好别“这不可能,那样无解。”别人怎么能解?荷兰人能解,咱中国人就解不了?

要不 ...
引用 网友A:

呵呵,刘前辈,也许每个人的世界观不同吧,如果学过哲学,从哲学的角度,确实是这样的,让哲学家来回答这个问题,估计他也会这样说的,只是不会用专业术语来表达罢了

网友F:
看不惯动不动就拿老外的东西炫耀,学了几天外语,看了几本外国书,就认为外国的月亮特别圆,外国的老爸特别厉害什么的
有空研究研究周易,看看自己老祖宗怎样解决类似问题的吧
说到食堂排队,那你说说看就算是大家都是同时到,食堂排队也是有先后的,排除插队等问题,你认为食堂里那个师傅该如何打饭来实现每个学生都是平等的

网友E:
哲学家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生物学家都知道这句话是不正确的。

无论测量人的体力或智力,我们都发现有极端的差别。而且我们知道文明进步纯出于少数杰出者的工作,其余的人只不过是摹仿与劳动而已。

网友E:
把“平等”作为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是一个语言学的错误。是逻辑思维混乱的产物。

网友K:
63楼123jj:
看来,你对“平等”的认识还不够。
跑百米,所有选手都在一条线上起跑(平等),但到达终点一定有先有后。
或者,根据每个选手的速度,在不同位置起跑,设法让他们同时到达终点(平等)。
你认为哪个方法是平等的?

网友E:
谢谢maychang老师亲临指点。

俺对“平等”没有认识,如说有认识的话,认为一切事物没有绝对的“平等”,平等是相对的,不平等是永恒的。

63楼之言,纯粹是网上看到的,看看有点个性,摘录下供大伙讨论~~~
原文在: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4325434/

网友F:
太绕口了,看得头昏脑胀,有点像白马非马

网友B:
刘工尚不能正确的理解LED亮度与刷新率的关系, 更何况“绝对平等”这类抽象的叙述。在绝对平等的环境里,5个哲学家会像拉封丹的驴子一样饿死,
.
.
这一点不会因为刘工你的老师是“李刚”, 或者与你辩驳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而改变。

网友E:
太绕口了,看得头昏脑胀,有点像白马非马
引用 网友F:

管他白马非马,还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lol

网友L:
受益匪浅

网友K:
跑题了,应该另发新帖,到同僚版面讨论。

网友E:
maychang老师教导的对,是该到同僚版面另开一贴~~~

网友B:
我发一个C#做的就餐问题的模拟程序, 用 5 个线程模拟 5 个哲学家。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Philosopher
{
    class Fork
    {
       const int NOBODY = -1;
       int Owner = NOBODY;
       public Fork() { }

       public bool IsTakenBy(Philosopher p) { return p.ID == Owner; }

       public void TakenBy(Philosopher p)
       {
           if (Owner == NOBODY)
              Owner = p.ID;
       }

       public void PutBy(Philosopher p)
       {
           if (p.ID == Owner)
              Owner = NOBODY;
       }
    }

    class Philosopher
    {
       bool ThreadRunning;
       Thread DinningThread;
       public int ID;
       public Fork Left;
       public Fork Right;

       public Philosopher(int id, Fork left, Fork right)
       {
           ID = id;
           Left = left;
           Right = right;
           DinningThread = new Thread(StartDinning);
           DinningThread.Start();
       }

       public void Think()  { Thread.Sleep(1000); }

       public void Dine()
       {
           lock (this) {
              Left.TakenBy(this);
              Right.TakenBy(this);
           }
           if (Left.IsTakenBy(this) && Right.IsTakenBy(this)) {
              Console.WriteLine("Philosopher " + ID.ToString() + " is dining.");
              Thread.Sleep(1000);
           }
           lock (this) {
              Left.PutBy(this);
              Right.PutBy(this);
           }
       }

       public void Stop() { ThreadRunning = false; }
       void StartDinning()
       {
           ThreadRunning = true;
           while (ThreadRunning) {
              Think();
              Dine();
           }
       }
    }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Fork[] forks = new Fork[] { new Fork(), new Fork(), new Fork(), new Fork(), new Fork() };
           Philosopher[] philosophers = new Philosopher[5];
           for (int i = 0; i < 5; i++) {
              philosophers[i] = new Philosopher(i, forks[i], forks[(i + 4) % 5]);
           }
           Console.Read();
           for (int i = 0; i < 5; i++)
              philosophers[i].Stop();
       }
    }
}

网友E:
highgear老师程序构思严密,写的很给力,俺学习了~~~

网友A:
所长写得太棒了,就是不小心打了123jj一个耳光:把5个哲学家分配的太平等了。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Fork[] forks = new Fork[] { new Fork(), new Fork(), new Fork(), new Fork(), new Fork() };

           Philosopher[] philosophers = new Philosopher[5];

           for (int i = 0; i < 5; i++) {

              philosophers = new Philosopher(i, forks, forks[(i + 4) % 5]);

           }

           Console.Read();

           for (int i = 0; i < 5; i++)

              philosophers.Stop();

       }

    }

}

123jj 到底看懂了没有?

  123jj
highgear老师程序构思严密,写的很给力,俺学习了~~~

123jj到底想说什么。所长写的5个人都是一样的线程(i%5),还没看出那点“少
量优先级”给了哪一位更聪明的,还是更力气大的哲学家。

说话越说越自我矛盾了。一句话不知反复说了多少遍,不平等,不平等,人类不可能平等,智力、体力不可能平等……动物界也不可能平等……爱因斯坦,坦尼保姆,比尔盖茨……也不知道想说清什么问题,——老刘这说的是机器和机制!没说人类和动物。

        结果所长写了个平等她又“很给力。”你那么热心,到底要干什么?

          哲学家就餐,还有生产者、消费者问题,还有读者、写者问题,还有理发师问题,……都是OS理论的经典问题,您慢慢论证,篡改。没关系:和 XX一起给力:

神马经典问题,都是胡扯。只有咱 XX,“咱从不看书,照样天下第一。”

123 jj  下面又要动用版主的权利,为了天下第一的 XX,删刘前辈此贴了。——太明显了吧。

网友B:
楼上刘工你错了。
虽然 5 个线程没有优先级之分,但被投入运行的时间有先后,而且线程在运行过程中会受到诸如鼠标移动等等事件的打断而产生不平等。运行多次可以发现, 最先被投入的 philosopher 0 先吃的次数最多, philosopher 4 先吃的次数最少。
正是这种不平等(少量优先级)让 philosophers 不会发生死锁或活锁。

网友A:
67楼所长注意自己的言论,别又开始人身攻击。把一个好论题搅和了。

为了你的mm ,也别忘了男人的尊严和论坛的公众性。老以为是你和你的MM两个人的?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提醒和关心。

网友A:
最先被投入的 philosopher 0 先吃的次数最多, philosopher 4 先吃的次数最少。

75楼所长,我写的程序根本没有这种现象,无论 philosopher 0 还是 philosopher 4!如若像你所说,那这还算什么经典问题,谁都能写了。

    我把我的程序贴上来,根本没有谁吃得多谁经常饥饿的现象。上了8年大学,这点认知还没有?可能吗?那些提出问题的大师都是大忽悠?

         坦尼保姆不会那么逊!

虽然 5 个线程没有优先级之分,但被投入运行的时间有先后,……

哈哈,所长还是不读书,一个并发的5道程序,它的推进是异步的。谁说philosopher 0 先投入运行?我偏偏让 philosopher 4 先投入运行,会怎么样?
    按照所长的程序,谁先投入运行,得到的结果将不一样,——先运行者就吃得多。这叫什么并发程序?裸奔都不一定是这个结果。越往后,5个人越平均。

    并发线程虽然异步执行,但是最终结果必然是一样的。否则,就别研究什么操作系统了!

   所以,无论谁先投入运行,5个人必然吃的一样多,如果有人撑死,有人饿死。坦尼保姆跳楼得了。还不如让所长来做OS创始人为好。

    如果我的程序能证明5个人绝对吃的一样多,所长会跳楼吗?——天下第一的牌子早就倒了。技术是发展的。别等着我再给你讲“银行家算法”,老跟在我后面装第一。

好好讨论问题就讨论问题,别动不动就开骂。即使是为了你的……,也绅士一点。

网友B:
单核上所谓并行都是伪并行,总会有一个线程会比其他特别一点点,因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5个人吃的一样多也不能证明 5 个人是绝对的平等。刘工你应仔细地看看 64楼 maychang老师的帖子,理解什么是机会平等什么是结果平等。

网友E:
highgear老师正解!

虽然 5 个线程没有优先级之分,但被投入运行的时间有先后,而且线程在运行过程中会受到诸如鼠标移动等等事件的打断而产生不平等。运行多次可以发现, 最先被投入的 philosopher 0 先吃的次数最多, philosopher 4 先吃的次数最少。
正是这种不平等(少量优先级)让 philosophers 不会发生死锁或活锁。

这就是本程序的精髓所在,俺学习了,再次感谢highgear老师亲临指点。

网友E:
呵呵!目前本贴分两大派。

一派的领头大虾主张写程序,谁能写出程序用代码描述自己的算法—— 谁牛X。(目前改行以理论指点)
另一派的领头大虾主张算法理论,让小菜们能理解且学会基本算法理论—— 授之以渔。(目前改行用代码描述自己的算法)

再次感谢这两位大虾。两位大虾的争论与PK,让俺小菜们大开眼见,长了点本事和记性~~~

网友E:
...
123 jj  下面又要动用版主的权利,为了天下第一的 XX,删刘前辈此贴了。——太明显了吧。
引用 网友A:

刘前辈刘专家刘大超人,这次你真的错了。 :L

俺可不是什么版主,匠人曾经提拨俺,但给网友们否定了。
老X支持俺申请版主,但看了水mm对版主的要求:“版主每月原创帖不少于2篇。”
俺退缩了,要知道,chunyang和maychang两位老师,不说每月,每年的原创帖都拿不出2篇!最多拿点创新贴出来,不过两位老师最大的功德就是不断的抄冷饭-----抄录点书本上前人的经验和知识,指导一下新人菜鸟。如严格执行水mm对版主的要求,chunyang和maychang这两位老师也得下课~~~ :P

因此,俺不是什么版主,请刘前辈嘴下留情,别整天拿版主来嘲笑俺。
俺有自知自明,匠人的力升太低了,水mm的要求太高了~~~~
蛋定,蛋定,俺还是做个小P民灌灌水逍遥自在~~~ :victory:

网友E:
单核上所谓并行都是伪并行,总会有一个线程会比其他特别一点点,因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5个人吃的一样多也不能证明 5 个人是绝对的平等。...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多核上并发运行,能做到每个线程绝对的平等,如前面俺提到的台湾8核八位单片机,能同时独立运行八个线程八道程序,但在绝对的平等面前,对5个哲学家绝对平均用餐问题上,也OUT了。
因为,5个哲学家,使用绝对相同的方法(算法),同时取餐叉,必定每一位哲学家都吃不到,都得饿死,进入死锁等待状态~~~

网友A:
单核上所谓并行都是伪并行,总会有一个线程会比其他特别一点点,因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5个人吃的一样多也不能证明 5 个人是绝对的平等。

所长我说句真话,我现在看着你心里真着急!“总有一个线程会比其他特别一点点,……”没错呀,但是你不知道是哪个线程!在这一时刻,也许是线程A先运行推进,下一时刻又可能是线程B跑到了前面,没有说谁谁谁总是固定比别人先跑或总是跑在前面的!这就叫并发程序的异步(随机)特性。——固定顺序那叫裸奔,纯粹的裸奔,由程序员操控进度的;不叫OS并发!如果哲学家就餐问题让所长编程到最后成了——你所长让谁先吃谁就先吃,你所长让谁最后吃谁就必须最后吃,那岂不成了笑话?——那OS还管理谁???!!!老顽童你玩裸奔呢。总在这计算思考谁先谁后。并发任务根本没有固定顺序(所谓异步是什么意思都没弄清呢),(除了前趋任务组)怎么调度是OS调度算法的事,不用程序员操心的。 ——OS把程序员的负担简单化了,所以借助OS,菜鸟也可以编制出高手程序。所长对自己一生的努力眼看没什么意义白干了,懊丧之极。年轻人借助工具,轻易就超过你。这是什么时代。老年人拼命返古也无力回天。)

       什么叫交会?什么叫屏障?是OS里为了对异步并发的一组任务无序推进速度的一种控制。裸奔里没有的。

      所长和123jj 总是清晰地知道5个哲学家在某一时刻的行为状态,总在那里玩裸奔高手。昨天还在吹自己的程序运行起来 0号吃得多,4号吃得少;今天又意识到自己的露怯小儿科,又改变说法啦?“总有一个线程与其他特别一点点……”谁啊,0号?1号?4号?不多,就那么一点点。——又不是爱因斯坦啦……

       仔细看看LZ 殷文跃怎么写的,别人怎么就能“完美轮转”?到了所长这就不是撑死就是饿死。玩了一辈子代码,还没小辈写得好。惭愧。

网友A:
算啦。不废话了。告诉您所长的程序错在哪里:再仔细看看题目,就餐的是5个哲-学-家,——不是5头猪;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思考think( )。一个哲学家在2 顿饭之间要think( )工作至少4小时,无论中国、外国,一天都是三顿饭,没谁吃了又接着要吃的。

转过弯了没有?

        无论谁先占有2把叉子先开吃,1小时吃完时间够了吧;(还有可能和另一个饿着的人同时开吃,例如:0-2号同时,4-1号同时等等。)然后让出叉子给另外4个人,完后他干什么去?——继续工作think( ) ! 在至少4小时之内他根本不会再来与其他4个人竞争叉子!然后,在4小时之内,其他4个人并发也好,顺序也好,肯定能把这顿正餐吃完。后面还要我说么,

所以,5个人肯定都是在2顿饭之间同步完成这顿饭。——谁比谁多吃一顿的可能根本不存在!——根本不需要什么与众不同的一点点优先级之类,谁先开吃都行,(谁先投入运行都行)最终结果是一致的。
       下一顿开吃就不一定是上面这个固定顺序了,例如可能是从2—4先开吃,——固定顺序那是裸奔!

     实验显示就是:在5个人都点亮过一次LED(2秒代表半小时)之后,所有灯全灭至少若干秒(直到下一顿开餐,另一轮异步新的顺序开始。);——这个若干秒是所有哲学家在think( )工作的时间。没有人肚子饿,一天只吃三顿,没有人不停地想竞争叉子吃饭的,撑死?

     所以,总有些人想显得自己比 Dijkstra 还要聪明厉害,结果连题意还没弄明白就已经把世界经典问题解了。“给他一点点优先级……”

    一场闹剧……

网友M:
大家在讨论之中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啊!算是长进了,

网友A:
看别人怎么写并发程序:5个哲学家一个模子,没谁先谁后。管你谁先启动,宏观微观,并行串行,——高手操心的事太多了吧。 OS早就替你做了。别把OS玩成裸奔!

忘了这一句,光想着怎么 eat 吃了。

网友N:
mark,正想学操作系统呢,学完再来看,真刺激

网友F:
说实话,这个程序从表面上看是平等的
但是,如果你不能在你的OS中实现真正的随机数,你所说的平等是不现实的

网友F:
再说一句,刘很会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说

网友E:
aihe老师正解!

顶一把~~~

网友E:
说实话,刘前辈刘大师的钻研精神让俺敬佩,就如同敬重这世上那些几十年如一日,致致不倦的刻苦钻研证明永动机确实存在的牛人们一样。

向致致不倦刻苦钻研的刘前辈刘大师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网友F:
顺便说一下,百米跑就算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也不能说是绝对平等
要知道百米赛计数单位是秒,而精度通常是小数点后两位
而声波的传输速度是340m/s
假设离发令枪的第一个选手和第十个选手的距离差为9米,
那么对两个选手来说听到枪响时间差了0.026秒
所以说也是不平等的

网友O:
都是要有点能力才能在两种论点的争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啊,小弟我最近也研究了下实时系统,但是看了你们的观点看法,还是有很多不理解啊,看来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啊。佩服你们啊

网友B:
刘工的思路非常混乱, 看程序, 看什么程序, 贴几行毫无用处代码的片段只能说明你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另外: Fork 是叉子, 不是筷子。

那一段代码源自于 Modern Operating Systems 一书:

#define N 5                /*number of philosophers*/
#define LEFT  (i+N-1)%N    /*i's left neighbour*/
#define RIGHT (i+1)%N      /*i's right neighbour*/
#define THINKING 0         /*philosopher is thinking*/
#define HUNGRY   1         /*philosopher is trying to get the forks*/
#define EATING   2         /*philosopher is eating*/
typedef int semaphore;     /*semaphores are special kind of integers*/
int state[N];              /*array to keep track of everyone's state*/
semaphore mutex;           /*mutual exclusion for critical regions (init 1)*/
semaphore s[N] ;           /*one semaphore per philosopher (init 0)*/

void philosopher(int i) {  /*i:philosopher number, from 0 to N-1*/
  while (TRUE) {           /*repeat forever*/
    think();               /*philosopher is thinking*/
    take_forks(i);         /*acquire two forks or block*/
    eat();                 /*yum-yum, spaghetti*/
    put_forks(i);          /*put both forks back on table*/
  }
}

void take_forks(int i) {   /*i:philosopher number, from 0 to N-1*/
  down(&mutex);            /*enter critical region*/
  state[i] = HUNGRY;       /*record fact that philosopher is hungry*/
  test(i);                 /*try to acquire 2 forks*/
  up(&mutex);              /*exit critical region*/
  down(&s[i]);             /*block if forks were not acquired*/
}

void put_forks(int i) {    /*i:philosopher number, from 0 to N-1*/
  down(&mutex);            /*enter critical region*/
  state[i] = THINKING;     /*philosopher has finished eating*/
  test (LEFT));            /*see if left neighbour can now eat*/
  test (RIGHT);            /*see if right neighbour can now eat*/
  up(&mutex);              /*exit critical region*/
}

void test (int i) {        /*i:philosopher number, from 0 to N-1*/
  if (state[i]==HUNGRY && state[LEFT]!=EATING && state[RIGHT]!=EATING) {
    state[i] = EATING;
    up(&s[i]);
  }
}

网友E:
谢谢highgear老师提供完整程序,作者编写的真好,俺学习了。

网友F:
哈哈,100楼归我了

网友P:
兄弟,接着上呀!:$

网友Q:
101L概括的好!

任何事物都不能说绝对,但是相对的平等是有的
就像数学的求极限,只能无限接近极限,而达不到极限值

其实两派人都对,刘前辈认为无限接近极限,另外一派认为不到极限还不算极限

但是人们追求的都是平等的最大化,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就题目来讲能实施的平等都是相对的,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完全相等

网友F:
怎么说呢,几个都不发言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两句
101楼和下面的帖子都有捣糨糊的意思,具体咱也不说了
实际的很简单,几个需求向同一个资源做请求,而那个资源不可能同时响应那么多请求的时候
一种就是真正的随机响应,依次来满足各种需求
另外的就做出优先序列(不管你编程的时候有意而为,还是无心插柳),有优先级或者先查到的先响应,那是必然的
至于有人担心饿死,那是很难得的,就像几个同等级的人,要求同一个资源一样
有人来讨论是好事情,就怕没人搭理你
编程这件事说白了就是做到你想达到的目标
数学和其他学科的高级问题在这里同样得不到解答,能解答的要么不屑与和我们这些人为伍讨论,要么同样和我们一样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希望看帖子的人多想想O(∩_∩)O~
我都是竹筒子倒水,一下通了
谈得不透,希望拍砖

网友B:
顶 aihe.

哲学家就餐问题是一个基础问题, 并非难题。一个普通本科生应该能够解决, 更何况像楼主这样能够自己写出 os 的高手。在我给出的连接里, 已有几种方式, 写出相应的程序, 对于楼主,highgear, aihe, 123jj等并非难事。我做出那个 c# 程序, 没有超过 10 分钟, 也没有参考任何他人的程序。

我不清楚为何 这个 刘钱被 把一个简单的资源共享冲突问题, 翻来覆去叽叽歪歪的胡扯一通, 可以肯定的是, 刘钱被没有做过/解决过 multi thread 之类的资源共享冲突之类的问题, 这点不管刘钱被的授课老师是谁, 刘钱被应该承认吧?

如果还有人不明白哲学家就餐问题的解答, 可以仔细的思考我给出的 维基百科 连接里的内容, 如还是不能明白, 可以新开一贴, 我可以发一些程序来讨论。

网友E:
顶LS两位老师,俺老菜打酱油捡菜路过,收下学习了~~~

俺从没学过os, 更不知multi thread 之类的为何物,C不懂,keil则略为了解一点,但还是能判断是非的。

一般情况下,俺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比较准确,比如,二姨家大名顶顶的运放之皇,曾经给俺出过一道题:
using只能代表编译器指令,不能代表是51呀,谁能保证自己把所有单片机和编译器都用过,using唯一代表51呢?

那我来打打擂呢,LDCF这条指令好啊!汇编还带参呢!

这是哪个机型的? ...
引用 网友R:

俺一眼就判断出
NE5532老师博学多才,敬佩!

LDCF这条指令俺印象中是东芝16位机TMP93CS40/41的指令,国内应用于税控器比较多,NE5532老师是搞税控系统的?万分敬佩!有机会得向您好好讨教讨教。 ...
引用 网友E:

刘前辈刘大师的keil, C, ASM都玩的比较转,比俺强百倍,就是有一点俺始终不明白,刘前辈刘大师软件玩的非常转,只是从发贴回贴中可以看出,硬件不是不懂,连最基本的51核运行机理都一巧不通。在软硬件方面,人有所长,有些人偏硬有些人偏软,人的两个脚都有长短,这都能理解。但是,像刘前辈刘大师这样,独脚闯江湖走世界的,确定少见,很多问题不是刘前辈刘大师的软件基础不好,刘前辈刘大师的软件比俺强百倍以上,只是其硬件的基本知识一点点都没有,拉了其后腿,让人可惜~~~

网友S:
如此说来有一个哲学家不是永远都吃不到饭?那么就等于4个哲学家吃饭了?

网友F:
不知道楼上的从哪里推导出来这样结论的

网友T:
把一些胡扯的地方去掉,还是能有些启发的。
最大的启发是:认真看看人家的回帖,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想一想对方为什么这么说。
最前提的条件,如并发、平等、异步都没有统一,然后就开始谈过程,谈解决,谈结果,想想都不肯能。
整个过程就吵在并发,平等的问题上。

网友E:
LS是高手!

总结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B:
111 楼有道理。这个刘工(冷漠)一遇到他们自认拿手的题目比如以前的led 显示,按键,现在的os, 总是像打了**血一样兴奋。贫乏的知识, 脆弱的基础, 不是靠一两本外国书所能弥补的。

这个讨论已经变得无聊了, 不过我还是再发一个程序。

这次没有用互斥锁 (lock) 来锁住临界区 Critical Section), 而是用了线程同步 引入了一个仲裁者 Waiter 来管理 Forks 每个哲学家不能像前一个程序那样自己拿放fork 而是设置一个信号 hungry, 等待 waiter 准备好 fork Waiter 使用了最简单的 polling 轮询方式。

这种方式在我前面的 wiki 连接里叙述过, 优点是共享资源由仲裁者而不是使用者管理分配, 可以完全避免死锁。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Philosopher
{
         enum PhilosopherState { Thinking, Hungry, Ready, Unavailable, Eating, Done, };
         class Fork
         {
                   bool _Owned = false;
                   public Fork() { }
                   public bool Owned
                   {
                            get { return _Owned; }
                            set { _Owned = value; }
                   }
         }

         class Waiter
         {
                   Thread ServeThread;
                   Philosopher[] Philosphers;
                   bool ThreadRunning;

                   public Waiter(Philosopher[] phs)
                   {
                            Philosphers = phs;
                            ServeThread = new Thread(StartService);
                            ServeThread.Start();
                   }
                   public void Stop() { ThreadRunning = false; }

                   void StartService()
                   {
                            ThreadRunning = true;
                            int i = 0;
                            while (ThreadRunning) {     //轮询
                                     if (Philosphers[i].State == PhilosopherState.Hungry) {   //哲学家饿了
                                               if (!Philosphers[i].Left.Owned  && !Philosphers[i].Right.Owned) {
                                                        Philosphers[i].Left.Owned = true;
                                                        Philosphers[i].Right.Owned = true;
                                                        Philosphers[i].State = PhilosopherState.Ready;    //通知哲学家可以就餐
                                               }
                                               else {
                                                        Philosphers[i].State = PhilosopherState.Unavailable;    //没有足够资源
                                               }
                                               Philosphers[i].WaitEvent.Set();     //哲学家结束等待
                                     }
                                     else if (Philosphers[i].State == PhilosopherState.Done) {    //哲学家吃饱了
                                               Philosphers[i].Left.Owned = false;     //回收
                                               Philosphers[i].Right.Owned = false;
                                               Philosphers[i].WaitEvent.Set();
                                     }
                                     i = (i + 1) % Philosphers.Length;     //下一个哲学家
                                     Thread.Sleep(20);
                            }
                   }
         }

网友B:
class Philosopher
        {
                int ID;
                Thread DiningThread;
                bool ThreadRunning;
                public AutoResetEvent WaitEvent = new AutoResetEvent(false);
                public PhilosopherState State = PhilosopherState.Thinking;
                public Fork Left;
                public Fork Right;

                public Philosopher(int id, Fork left, Fork right) {
                        ID = id;
                        Left = left;
                        Right = right;
                        DiningThread = new Thread(StartDining);
                        DiningThread.Start();
                }
                public void Think() { State = PhilosopherState.Thinking;  Thread.Sleep(1000); }

                public void Dine()
                {
                        State = PhilosopherState.Hungry;      //设置 hungry 信号
                        WaitEvent.WaitOne(1000);                   //等待 waiter 服务, 1000ms 超时时间。
                        if (State == PhilosopherState.Ready) {      //拿到资源
                                State = PhilosopherState.Eating;
                                Console.WriteLine("Philosopher " + ID.ToString() + " is dining.");
                                Thread.Sleep(1000);
                                State = PhilosopherState.Done;
                                WaitEvent.WaitOne(1000);     //等待clean, 回收资源
                        }
                }

                public void Stop() { ThreadRunning = false; }
                void StartDining()
                {
                        ThreadRunning = true;
                        while (ThreadRunning) {
                                Think();
                                Dine();
                        }
                }
        }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Fork[] forks = new Fork[] { new Fork(), new Fork(), new Fork(), new Fork(), new Fork() };
                        Philosopher[] philosophers = new Philosopher[5];
                        for (int i = 0; i < 5; i++) {
                                philosophers[i] = new Philosopher(i, forks[i], forks[(i + 4) % 5]);
                        }
                        Waiter waiter = new Waiter(philosophers);
                        Console.Read();

                        waiter.Stop();
                        for (int i = 0; i < 5; i++)
                                philosophers[i].Stop();
                }
        }
}

网友E:
好程序!学习了

网友U:
虽然有些地方看不懂,但整体可以理解

网友U:
还有没有说更精确的讲解?

网友V(2011-04-30):
做个记号,以后再看

网友V:
做个记号,以后再看看

网友W:
很有意思...还在学习c中

网友X(2011-10-08):
这题目,咋感觉那么恶心?

这些哲学家也太不讲卫生了吧?:lol

网友Y:
老X怎么有空,来踢场子啦~~~ :P

网友Z:
看来很高深啊  保留住

网友A:
老刘如今再看所长和123jj 的表演,真感觉2位有点病态。

1、  2位都没学过操作系统,根本没资格在这个帖子上发言。什么“绝对的平等是没有的……”在这胡扯个什么劲!?竟然还是个年过4张的搞过多年技术的女性!
2、  “哲学家就餐问题”是OS领域大师Tanenbaum 1964年提出来的著名经典问题,从那以后各种商业OS 都以此问题作为测试标准之一。其各种解法在各类OS教材上都有。

     所长、123jj 2位无非是想说,“什么OS大师,各类教材上的解法都是有问题的,只有咱所长写的才是经典,给一个哲学家少许的优先权不就完啦,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绝对的平等,田径赛总有一个人偷跑地;咱中国的OS设计策略和西方的不一样!咱所长才应该是载入世界OS史册的大师……Tanenbaum? 小儿科,没听说过是谁 ……

    所以,面对这种病态心理之人,刘前辈如今像逗“宝”一样逗着玩:“咱从不看书,照样天下第一。”建议123jj 别盲目跟着狼狈。否则,所长把5个哲学家喂成了5 头“具有些许优先级”的猪,还闭着眼睛跟在后面“highgear老师程序构思严密,写的很给力,俺学习了~~~ ”
    学习啥?学习怎么喂猪……?

     还有,再次提醒所长一句:刘前辈是没有自主思想的人,老刘所说的所有理论,都是在学校里课堂上,图书馆里看的“操作系统原理”教材,照本宣科的。

                站长曾经要我注明“摘要”出处,“我很感兴趣……”这很好办:

《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第二版)上册  【美】Tanenbaum 著  王鹏 尤晋元 翻译
《计算机的心智——操作系统之哲学原理》邹恒明
以上是“哲学家就餐”讲的详细的2本。其他几乎每本国外OS教材上都有论述。

《操作系统——内核与设计原理》【美】Stallings
《操作系统概念》 【美】Abraham Silberscharts  ....  郑扣银  翻译

国内教材  许曰滨,汤子赢,…… 写的教材上也有论述。

、、

网友AA:
有点深奥,继续学习!

网友AB:
初学者,不是很懂,来看看。为什么不能同时亮?还为什么只有两个可以?

网友B:
老刘啊,懂不懂os, PK见真章。

老刘能力不强(否则不会一幅画挂了几个星期,最后找服务公司),智商不高(否则不会不理解LED闪烁频率与亮度的关系),这都不要紧,但老刘最大的毛病就是高估自己,低估别人,且心胸不宽而刻薄,后一点尤其致命。这个帖子的起因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呵呵,不要低估这里众人的智商,这是我多次告诫你老刘的。

128楼罗列出几本书出来,除了证明你脑筋糊涂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这与 "你知道我们授课教师是谁么?"异曲同工,都是理屈词穷的表现。

网友AC(2011-12-05):
我一点也不懂啊,学习了..

网友A:
哈哈……天助老刘,为了表示自己水平高,highgear 所长竟然自己写了个OS调度器,结果愚蠢到一个月都没找到BUG;如今跑啦……忽悠了一次坛友的智商,不管了?散了?……谁在这忽悠大众?132楼,狗男狗女……

老刘就用你写的调度器玩哲学家就餐!让你开开老眼!

、、

网友AD:
1.判定哪几个人饿了,几个人饿了。
2在饿的人里随机选一个判定可不可以吃。
 可以就吃,并把这个人从饿的人里排除。
 不可以换剩下的饿的人里随机选一个判定。
3重复2直至1的判定饿的人数判定完。
4重复2,3直至1判定的饿的人都吃饱
5从1开始重新循环。
这样就没有轮不到,或轮不下去的了,并且是公平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网友AD:
哦,这样有可能出现一个人在吃饭的情况

网友AD:
1.判定哪几个人饿了,几个人饿了。
2在饿的人里随机选一个判定可不可以吃。
 可以就吃,并把这个人从饿的人里排除。
 不可以换剩下的饿的人里随机选一个判定。
3重复2直至1的判定饿的人数判定完。
4重复2,3直至1判定的饿的人数小于2.
5从1开始重新循环。
这样就没有轮不到,或轮不下去的了,并且是公平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网友A:
看别人怎么玩的:

1、最多只可能有2个哲学家同时就餐;只有一个哲学家就餐是合理的;
2、相邻2个哲学家不可能同时就餐,——没有多余的叉子;
3、就餐时间与程序思想无关;那是程序员设置的,可快可慢。现程序只是为了可见,设置为大约2秒钟。——Proteus 可调速。

、、

网友AE:
哲学问题是那些很闲的人考虑的问题。

网友AF(2012-07-13):
绝对公平的初始状态并不是五个人每人拿到一只筷子直接变成死锁,而是每个人都有50%的概率拿或者不拿。但是确实有一定的概率为死锁。

网友A(2012-12-25):
有本事做点实际的强国之事。

如今知道中国为什么落后了。韩国,日本都有自己的windows,别人就是出大师,就是不受微软制约;咱中国写了30年,就是写不出来。就得给微软多少亿赔偿。highgear 还总自己吹自己是大师。

像123jj 和 highearve这类人,别人研究OS经典,她/他一本OS教材都没读过,也要来充OS大师。“什么坦尼鲍姆,都是李刚。”“真正的平等是不存在的,总要有一点点。这帮大师都是吃饱了没事干,我才是……”—— 一副典型的丑陋面孔。

        知道为什么连小小的越南,日本也敢对14亿大国动手动脚么?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只敢对内吹牛撒野,对外不敢出声的人。——有志气也写个中国的windows 出来,有志气上钓鱼岛打日本去。为强国做点事?别光在21IC上练嘴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