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应用请教!

楼主(2011-03-14):
file:///C:/Documents在实际应用中,TL431一般是作为基准用,我现在想把TL431当成集成稳压电源用。具体是,我的开关电源线性变化为3.2V-7V左右,我要将这个电源加载到TL431的输入端,用两个电阻做分压,使TL431输出3.0V电压给一个芯片供电(MCU,功耗小于10mA),不知道这样用可靠不可靠。恳请各位老师赐教!致谢!

网友A:
这样使用不大适当。
输入最小3.2V,为保证输出仍有3V/10mA,限流电阻最大只能20欧(还没有计入TL431自身耗电)。而7V输入时,限流电阻20欧上压降需要4V,即电流需要达到0.2A,这已经超过TL431能力。

网友B:
加个三极管扩流,做成典型的TL431稳压电源电路

网友A:
3楼所说,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仍嫌高电压输入时效率太低。

网友B:
只有10mA的电流,基本无视效率问题

网友C:
这样使用不大适当。
输入最小3.2V,为保证输出仍有3V/10mA,限流电阻最大只能20欧(还没有计入TL431自身耗电)。而7V输入时,限流电阻20欧上压降需要4V,即电流需要达到0.2A,这已经超过TL431能力。 ...
引用 网友A:
心算能力了得!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使用TL432(1.25V)可以减轻该矛盾。

网友A:
最简单的,是使用3V输出的LDO,如HT7530。

网友E:
用TL431也是可以的,电阻上的损耗才0.04W,就是稳定性能可能达不到MCU的要求。不过,使用3V的LDO可能会更合适。

网友A:
9楼:
电阻上的损耗0.04W?怎么计算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怎么算的 ^_^

电源最高电压7V,输出3V,压差4V。

最大电流10mA,所以 4V * 10mA = 0.04W

楼主:
感谢各位的赐教,只是我们这个电路考虑成本问题,一直困扰。一直想用一个便宜的dcdc(34063),但是由于34063的输入最低电压在3.0V,我们要考虑电池供电所以一直没这么用。当然0.8v升压芯片有,但是有点贵,外围电路也很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dcdc(外围电路简单)推荐,小弟在此致谢!

网友F:
价格稳压管,在用电阻分压就行了,实际应用的话,输出电压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电阻上的电流包括2部分哦,还有流过TL431的那部分你没算的...

网友H:
TL431加运放,即保持低成本又保证稳定性和输出电流能力。TL431+低通滤波(10k+0.1uF)+电压跟随(比如AD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