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VS1003做MP3,待达人帮我解释3个概念性问题..

楼主(2011-03-14):
我请教个3个问题
1、一定要AVR  ARM级别的?  普通的51可以吗?
2、如果用51可以的话,如果要读存储器(SD卡、U盘)的话,51扩展的是ROM还是RAM?
3、打个比方,如果外扩的是RAM,单片机读取SD卡的音频数据写入到外部RAM中,然后再将外部RAM读出来写入VS1003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是我哪里理解错了,等待达人帮我解释解释

额..我在补充一个问题: 每首歌曲小的几M  大的有十几M, 那扩展RAM 扩展到多大好呢?  这个扩展RAM大小和歌曲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A:
帮顶...目前也打算做这个...同求

网友B:
1、可以用增强型51,比如C8051F,STC的51做主控,能达到播放320Kbps的数据流量,普通AT89S52那速度是有些慢,需硬件辅助实现内存的8位并行数据转成串行方式移入VS1003B中。
2、普通51单片机主要是RAM不够,8K的代码足够写一个完整实用的播放程序了。
3、单片机读取SD卡中MP3音乐文件的内容到内存,然后直接将内存数据分批送入VS1003B即可出声音了。

网友C:
有增强型的51.。。
都已经硬解了,51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C51也可以 ?  那我用STC89c52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好的,我用51玩玩看..这位哥,什么是硬解啊?

网友C:
硬件解码。。。

网友A:
LZ我也在学这东西,为什么没人一一回复啊, 待达人解释

网友D(2012-11-26):
用STC的51的话,要用1T的,我用的是STC12LE5608AD,跑22.1184MHZ,硬件SPI读SD卡写VS1003B,支持按键操作和串口操作,320kbps很流畅。我都拿CD转成320kbps的MP3来听。

网友(2014-04-17):
引用 网友D:
用STC的51的话,要用1T的,我用的是STC12LE5608AD,跑22.1184MHZ,硬件SPI读SD卡写VS1003B,支持按键操作和 ...

程序可以参考一下吗?我用STC12C做mp3遇到问题,就是不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