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电路空载输出为什么总是约50%占空比?

楼主(2011-03-14):
1)全桥电路驱动单管MOS管波形明显有死区时间,为什么空载输出波形接近50%占空比?
    2)输出接一个5R电阻,波形明显的有毛刺,纯电阻为什么带这么大的毛刺,负载接更多的电阻,毛刺几乎没有?
    3)输入电源为稳压20V,接上5R电阻后,为什么输出波形幅度上下摆动约3-4V,而稳压电源摆动才1V不到。
    赐教

驱动波形和空载输出波形

接上5R电阻波形,毛刺很明显,幅度上下移动约3-4V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输出近似方波完全正常,因此时没有负载,没有任何电路使输出电压回到零。
问题二和三,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够,至少要指明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最好贴出原理图,并说明“而稳压电源摆动才1V不到”是哪一点在摆动。

楼主:
问题二,是全桥电路输出端,即是两臂中点直接接一个5R的电阻。测量电阻两端波形。
问题三,是空载输入电源为20V的稳压电源。当输出端接上5R电阻时候,输出波形上下摆动3-4V;稳压电源此时读数为约17V,但指针有摆动,却不等于输出波形的震动幅值,连1V都没有,当然有电流输出。

不好意思,电路图没在身边有需要明天补上。原图是脉冲变压器输出PWM驱动全桥单管IGBT。IGBT接变压器的,但试了下纯电阻负载,发现也有毛刺的。

网友A:
3楼:
电阻作为全桥负载和变压器作为全桥负载,根本是两回事,波形不同完全正常。

指针摆动?难道你用电源上的指针表测量?指针摆动能够跟得上开关电源导通关断的速度么?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的啊,但我真真的用电阻做负载。波形就想上面显示的,有毛刺。
电源摆动跟不上开关频率的速度,你意思是说,电源其实是波形3-4V的。
明天用示波** 看看,
我知道,变压器负载的时候,波形也是有毛刺的,毛刺是变压器感性负载造成的,但为什么纯电阻也有呢?
mychang 指点下啦

网友A:
5楼:
“毛刺”不一定是感性负载引起。
我并没有说电源摆动其实是3~4V,电源摆动多少,应该用示波器看。指针表应该指针不动才是,若指针摆动,很可能是稳压电源已经进入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