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采集数据不稳

楼主(2011-03-14):
各位前辈,我打算做一个双通道的电压量的采集,基准电压2.5V,输入在0~5V之间变化,7705设置为双极性,缓冲模式,无滤波,增益为1,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AD7705_Init(uchar a)
        {
        AD7705_WriteByte(0x20);
        AD7705_WriteByte(0x04);
        AD7705_WriteByte(0x10);
        AD7705_WriteByte(0x4a);
      ....
          AD7705_WriteByte(0x21);
        AD7705_WriteByte(0x04);
        AD7705_WriteByte(0x11);
        AD7705_WriteByte(0x4a);

       }
主程序
{
init7705(0);
init7705(1);
while(1)
{
    read7705(0);
    read7705(1);
...
}
在程序运行后,采集效果不错很稳定,但是每次重新上电后,采集值发生变化,但是同样稳定,但明显这是不合要求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每次初始化后,采集值就会变化吗,可是输入并没有 变化,求教
}

网友A:
上电后不稳定的时间是多久?
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源和基准电压还没有稳定下来?

楼主:
至少延时了2秒,比如这次上电后,采到的数据是1fff,那么在不断电的情况下,都能稳定在1fff左右,精度可以接受。重新上电后,采到的数据就是2FFF,并且也稳定在2FFF左右,下次再上电,数值就又变了。

网友B:
这个东西会“迷失”,你要保证每次A/D操作前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初始化,刻度之类的操作,否则它就不是正常状态。

楼主:
初始化应该是完成了的,不然数据采集不会稳定,但问题是每次经过初始化采到的数据不一样啊

网友C(2012-02-22):
再用AD7705楼主给点经验

网友D(2015-04-07):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