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功放前信号经过低通???

楼主:
看到好几个电路图,他们在信号通入单片机进行处理之前都是先过一个低通网络的,然后再进入单片机进行处理,难道仅仅是为了滤波吗??求解。。。。。。
在群里问的时候,只有一位牛人回答:回去看开关电容电路。。。我贴个图

这个图是电动自行车的原理图(网上下的),里边的LM358放大电路出来后进入单片机前加了一个低通的。还看了另外一个版本是:在进入LM358前信号就已经经过低通了,啥用意,不很了解??如图(我自己画的)

网友A(2011-03-14):
楼主所说的电路,并没有功放。
信号进入单片机或其它芯片之前先低通滤波,是很常见的。目的就是滤波,防止较高频率信号进入,尤其是不需要很高带宽时。

网友B:
你是不是没做过实际项目啊,要是做过,绝对感触深刻
一个插件式的电阻都作用贼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的确没做过。不过你说的一个插件式的电阻都作用贼大是什么意思,跟我举个例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明白矣

网友C:
典型的一阶低通有源滤波电路,由无源RC低通滤波加上个跟随器组成。管脚上标为AD,说明是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截止频率为=1/RC=1/(10K*100UF)=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