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驱动调试过程的问题

楼主(2011-03-14):
新手上路 我想知道wince驱动调试的过程
比如说 驱动有错误 修改以后 需要
1 重新编译NK
2 导出新的sdk
3 卸载原来的sdk
4 安装新的sdk
5 下载NK
6 使用简单的应用程序测试驱动
这个步骤对么
我的关注点在sdk是不是需要反复安装啊 卸载旧的 然后安装新导出的sdk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A:
哈哈,不需要那么麻烦。
直接通过下载到SDARM中运行即可知道驱动的运行效果,
KITL工具可以调试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