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搭了一个OTL 输出带负载能力好低

楼主(2011-03-14):
搭了一个OTL功放, 各个静态点都挺好的了 ,输出波形也可以 ,单电源供电:12V
  输出8V峰峰值不失真,如果按照书上说的最大输出功率P={(Vcc/2-Vces)*(Vcc/2-Vces)}/2R 来计算 应该有好几W的功率了 但是我的电路怎么带动不了一个8欧 1W的喇叭 郁闷 各位大哥 请指导指导哦……

网友A:
输出8V峰峰值,还说“带动不了一个8欧 1W的喇叭”?
已经输出4W了,喇叭可能已经损坏。

楼主:
喇叭测试了 没有问题的 测试输出电流的时候 发现电流小得可以忽略……:(

网友A:
3楼:
首先,你这图是仿真图,非电原理图。真的“搭了一个OTL功放”?
其次,此图不知道是谁设计。你不妨查查2N2222A允许多大电流。图中电流在最大功率输出时可不小。再查查2N2222A允许多大功率耗散。
最后,“发现电流小得可以忽略”,你是仿真还是实测?测试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再次,你的反馈电阻R7引入点,不应在C2的右侧,而应该在C2的左侧。

网友C:
反馈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