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组高手请进!!!!!!!一个很简单的小程序

楼主(2011-03-14):
#include<reg52.h>
sbit IR=P0^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2]={0,2};
unsigned char b[2]={1,2};

if((a[1]-b[1])==0)
IR=0;
}
问题是无论if语句的条件是0或1,好像都一样,下载到开发板上P0口接的二极管一直不停闪烁,是数组原因呢,还是if语句的原因呢?
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感激涕零……:handshake

网友A:
看门狗是否关闭?

网友B:
这程序,俺无语了…

网友C:
这也能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大侠能指出来吗?我刚接触单片机没多久,还有很多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出了什么问题呢?请大侠指教,本人刚学习单片机没多久

网友D:
程序连个无限循环都没有

网友B:
#include<reg52.h>
sbit IR=P0^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2]={0,2};
unsigned char b[2]={1,2};

if((a[1]-b[1])==0)
    IR=0;
else
  IR=1;
while(1);

}

网友B:
试试这个

网友E:
#include<reg52.h>
sbit IR=P0^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2]={0,2};
unsigned char b[2]={1,2};

if((a[1]-b[1])==0)
    IR=0;
else
  IR=1;
while(1);
}
上面这个程序如果显示的只是LED的一个固定的状态,最后的结果和LZ的显示情况是一样的.如果LZ的LED是一直闪烁的话,只能要不就是没有关看门狗,要不就是P0.0口没有接上拉电阻,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F:
养狗不喂的后果

网友B:
程序里根本就没开看门狗的代码,所以应该不是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G:
楼主,祖国的未来需要你,加油吧

网友H:
楼主,祖国的未来需要你,加油吧
引用 网友G:

:D ;P

网友I:
数组高手
俺第一次听说这个单词组合,长见识了。。。。。。。。。

网友J:
以下高手也可以进来讨论一下:
指针高手、结构体高手、联合体高手等。

网友F:
程序里根本就没开看门狗的代码,所以应该不是看门狗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哈哈,有些机器看门狗默认是被允许滴,不用的话需要再初始化代码里关闭掉

网友K:
代码执行到非法区域, 造成复位. 然后又重新开始

网友:
好像没有停住,就是一个大的死循环,单片机一直在复位,执行程序,复位。

网友L:
额不是数组高手,路过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怎么会闪呢??哈哈哈

网友M:
我不是高手!!:L

网友G:
复位完后IO口为高电平,但是复位过程中呢?有谁知道。

网友N:
单片机复位,i/o口置1;执行你这程序,变成0,又溢出,有复位。加个while(1)的循环吧

网友O:
程序不完整。没死循环。估计是U在不断的复位。

网友P:
看来已经有答案了啊  原来是看门狗默认打开呀

网友Q:
全别增强型单片机,默认看门狗是打开的,需要关闭

网友G:
回复 网友N:

这个解析好像不太合理。因为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写IO的,也是闪。
另外楼主也没说有狗,咋那么多人在YY。。。

网友R:
建议楼主多学学吧!基本的编程都不会!任何的单片机程序都是一个无限循环!!!

网友S:
啊,这也有人问,真牛,而且还能实验的说。
估计是刚刚做单片机实验的学生。

网友T:
哈哈,你这个程序霸道,没有循环,单片机当然会不断复位了。

网友U:
我也不是高手,不过25楼解释的很强大

网友V(2011-08-25):
我不觉得LZ问的问题有什么可笑的,也许我们当初问的问题比这还要肤浅。
初学者需要的是鼓励和引导,而不是一味的嘲笑,如果只是为了数落LZ回个帖,还不如不回。

PS: LZ应该去新手区提问

网友W:
楼主你好,我是一个初学者,但是我运行你的程序后,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if(a[1]-b[1])==1) 时,led不亮,当==0时,led常亮

不晓得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什么编译器?

网友X:
程序 没什么问题呀,请教楼主的电源如何?

网友Y:
程序没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