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问题

楼主(2011-03-14):
我用cypress的68033做了一块板子,控制nandflash实现一个u盘。
在用三星kf1g08u0a型号的flash时,功能正常,可以读写,格式化。
当换成另一型号的kf1g08u0b的flash时就不行了,不能格式化,可以看到盘符。
不知道什么原因,flash在固件里需要配置吗?

楼主:
我的固件是cypress开发包里的,没有修改过。

我对比两个型号flash发现串行存取时间不一样,有影响吗?

网友A:
估计是时序问题

网友B:
对比一下两个flash的读写时序的区别看看

楼主:
时序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比较过手册。

楼主:
应该在哪里修改啊,是在固件中吗?

网友C:
时序不同就要修改你的固件

楼主:
跟那个gpif有没有关系啊,没弄过这些,不明白。

网友C:
GPIF就是产生控制时序用的

网友D:
用Cypress提供的PC端工具,对照Flash的规格书,就可以生产正确的时序参数了。

楼主:
OK,我先琢磨琢磨

网友E:
时序不一样,对相应的控制模块应该是有影响

楼主:
嗯,确实有影响

网友F:
请教一下用68033做U盘干嘛用?而且这么小容量?我以前也用过68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