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分立元件搭的运放难题。

楼主(2011-03-14):
各位老大,最近在用晶体管搭一个运放,电路图如图,仿真没问题,但做出实物时却发现一直输出高电平,该运放中的镜像电流源和输出级正常工作(已分别测试),但c4的电压总是四十几幅。似乎是输入级的问题,请各位老大看一下。输入级的场效应管我用的是BF256B

网友A:
大牛  。。用三极管搭运放,学习。

网友A:
你这运放竟然不是差分输入。没同相端 反相端。。

网友B:
是差分输入头脑记不清了

网友C:
楼主还真有心思拆腾这个!难道认为自己用分立件搭的电路会比集成运放性能还要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很明显是差分输入啊,大哥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要打击新人吗,很明显人家是出于学习的目的。如果这个电路都全部搞明白了,模拟电路也就非常不错了。支持楼主,但是我从原理图上看不出来,不知道你实际是怎么多的,面包板还是PCB?

网友E:
那么多原件搭出来会比集成运放省钱么?

网友F:
建议楼主首先简化这个电路,然后适当修改
首先我没有发现这里有米勒电容,只有C4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第一级的电流其实是很大的,10pF似乎还起不到相位补偿的作用
第二给差分级做一个调零电路,具体方法参照741的电路,一般是调节第一级差分放大器的负载电阻,Q1和Q12的集电极电压要一致(即使运放开环)才能继续弄后面的输出级
分立器件做运放,首先考虑配对吧,这个折叠共源共栅管子太多,匹配很难做好
---------------------
更正,这是个单级运放,不需要做相位补偿

网友G:
乍一看有点眼花缭乱,呵呵,向楼主学习:)

网友H:
+50V  -50V  条件很苛刻啊